请问各位关于华为HG8120C双LAN口(1GN+1EF)光猫设置问题

楼主(2021-05-03):
     情况是我想打开IPV6,目前是路由器拨号 动态公网IP,这些都不想变动,我进入管理界面但是找不到原WAN设置,WAN界面只有“新建”选项。点新建后有各种设置,但是都是默认的,看来需要全部重新设置,但是如果新建的设置不好,直接删除掉“新建”的WAN是否就能自动恢复原来的设置?怕设置不好后恢复不了就麻烦了...

      下图是新建的设置,有许多问题需要请教
       1,封装类型是PPPOE?
       2,协议选V4/V6
       3,WAN类型选“桥接WAN”?
       4,服务类型选哪个?这里有十多项
       5,VLAN ID 用Telnet命令搜到的可以吗?
       6,下面的就都不会填了,请大家帮忙下面这些都填什么
       7,DDNS 端口转发 DMZ 路由器开了这里还用开吗?
       8,UPNP 我看猫里没勾选,路由器里勾选了 需要勾选吗?我玩PT
       9,其他页面还有什么要填的?
       谢谢

网友A:
我想知道IPV6有啥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IPV6有啥用?



好像是打开网站更快,下载速度也会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打开网站更快,下载速度也会快

"很傻很天真"...

-----------------------------

网友:
点状态,把图片发过来。IPV6和光猫没 鸟毛关系,除非用光猫PPPOE拨号。你用光猫桥接,现在运营商基本都是双栈协议。你只要光猫桥接就OK。别折腾光猫了,看样子你也玩不了。弄不好,直接连网上不去了 光猫只要桥接,你就在路由器里设置就行了,你路由器不不支持V6,白鸟搭。

   不过看样子,你路由器是不支持IPV6的,国内的路由器,只要是大陆货色的,基本上都不支持IPV6,但是奇怪了,国内的不支持V6,海外版本人家就支持。你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