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下关于大有5733PLUS档位切换的问题

楼主(2021-05-03):
在威克士279跟大有5733PLUS之间纠结了2天最后决定买了5733PLUS

以往没买过换挡的扳手,不清楚是否正常,上电后机器切换到正转模式下,档位绿灯亮起可以随意切换档位,切换到反转灯灭无法切换,但是按下开关是听声音应该是最高档转速
机器是正常的吗?只有正转可以切换档位

还有就是一直好奇大有中国芯是什么品牌,本来想拆开看一下,无奈这电池包打包得太好,字全都藏里面去了看不到,只看见有个小二维码,新东西不舍得接着往下拆只好装回去了!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正常反转都是最大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正常反转都是最大扭矩

原来是这样,那是我误会了,我以为反转也可以调扭矩,以前没用过调扭矩的机器,都是定扭的

网友B:
以前是三星电芯,看来又降成本了

网友:
反转最大转速没毛病,手里一堆锂电工具都这样

网友C:
橙色的一般都是海四达,灰色天鹏,浅绿色E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是三星电芯,看来又降成本了

现在是分两款,贵一点的是三星的电池包上写的英文,便宜点的是国产芯写在电池包上,都有标签,至少大有还是明着告诉你有两款你需要什么买什么,威克士我看来看去,标写着进口电芯,但是不少人拆开是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橙色的一般都是海四达,灰色天鹏,浅绿色EVE

学习了,谢谢,也都算是国内大厂了,应该质量不会差

网友D:
大有的电池虽然贵点,但起码明码标价,国产芯电池也卖的便宜点,不像微克士网页写的进口电芯,拆开是国产芯,价格却没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是三星电芯,看来又降成本了

这是中国芯款的电池,外壳上都写着中国芯了,肯定不会用三星的了。

网友:
5733 plus实测反转转速比正转的最高档转速低200转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以前是三星电芯,看来又降成本了

你搞清楚了吗?就在这瞎说!大有20V共六款电池,1.3A的LG电芯,2.0/4.0A的国产海四达电芯,2.6/4.0/5.2的三星电芯。一共六款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有的电池虽然贵点,但起码明码标价,国产芯电池也卖的便宜点,不像微克士网页写的进口电芯,拆开是国产芯 ...

对头,我也是看中这点才最终决定买大有的,威克士看了网上不少拆机拆出来是国产电芯的,然后跑去问客服客服还说是进口特斯拉同款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搞清楚了吗?就在这瞎说!大有20V共六款电池,1.3A的LG电芯,2.0/4.0A的国产海四达电芯,2.6/4.0/5.2的 ...

别动不动就开喷, 我买大有时没有这个电芯, 这么说有错?
踩到你尾巴了???

网友(2021-06-02):
有的店有写明,4.0的电池是国产电芯,5.2的是三星电芯

网友:
海四达的,军工品质,坛里有人实测过了,国产电芯很给力,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