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MCAP1200GP Ver2.0拆机&固件

楼主(2021-05-03):
引用1.0版本拆机链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478

品牌:水星
型号:MCAP1200GP
版本:2.0

支持 FAT/FIT 切换,有物理切换开关,POE供电无DC供电口,1个千兆网口,主控MT7620A同时负责2.4G无线,MT7613BEN 负责5G无线,AR8033负责千兆交换,1.0版本是RTL交换机。
本来是打算买来刷集客的因为1.0的硬件配置K2G相似
可以看到硬件切换开关,千兆网口,回复出厂按钮

AR8033 负责引出1个千兆网口,1.0版本我看了是RTL8111

MT7620DA 集成64MB DDR2 内存,中央处理器,同时负责2.4G无线

MT7613BEN 单独处理5G无线

这个芯片大概率是POE管理  就是802.3af芯片吧????

Flash芯片是2M存储

附上编程器备份固件: 注意删除.7z后醉

网友:
缩得不能再缩了...

网友A:
固件2M,不晓得怎么评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件2M,不晓得怎么评价了。

你怕是1M的见得少了,一般三贱客从V2开始就缩到2M了,之后1M太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怕是1M的见得少了,一般三贱客从V2开始就缩到2M了,之后1M太正常了...

双频1M的还真没见过,这个双频2M的都是第一次看到。以往看到的三剑客都是双频路由4M闪存。常规的都是双频路由8M闪存。三剑客单频1M闪存那是非常多,不怀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双频1M的还真没见过,这个双频2M的都是第一次看到。以往看到的三剑客都是双频路由4M闪存。常规的都是双频 ...

tp的路由系统是vxworks跟别家的不一样,公版linux系统1M肯定放不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tp的路由系统是vxworks跟别家的不一样,公版linux系统1M肯定放不下

谢谢科普。所以TP家1M的固件找ART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科普。所以TP家1M的固件找ART有点麻烦。

还是可以找的

网友D:
已超出该帮帮团当天被打赏总额,请多给其他会员打赏鼓励!
这玩意的覆盖强度范围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超出该帮帮团当天被打赏总额,请多给其他会员打赏鼓励!
这玩意的覆盖强度范围如何? ...

                      2.4                       5
一堵墙            -54db                  -60db
二杜强            -70db测速25Mbps                  -75db此时优先跳到2.4

适用空旷房间比如工厂安装

网友(2021-09-14):
感谢感谢!这个型号刚刚入手,才明白为啥便宜了!

网友:
老哥能不能麻烦分享到bai度云盘,币数不够啊,谢谢了

网友(2023-07-10):
这个ap稳定性如何需要加散热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