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手求助电子万年历维修

楼主(2021-05-03):
本人维修新手,略懂一点基本的电子技术,现在遇到问题经过各种尝试一直无法解决,还望有经验懂技术的朋友不吝赐教给分析一下,十分感谢~问题如下:
大约将近十年的老数码管电子万年历,小厂出品,做工较差,插电开机安上2032电池调整时间后正常工作,此时断开电源立即在通电工作也正常。
但如果持续工作大概几个小时后便会出现死机样的乱码,数码管只显示两个横杠,室内温度越高这种情况出现的越快,拔电源后数码管会轻微闪几下再消失,断电后立即上电万年历不工作不显示,多重复几次或过段时间再上电万年历就恢复初始状态了。
曾试着维修,首先怀疑供电部分,更换电源部分整流二极管、电源稳压管、滤波电容都无法排除故障,后怀疑芯片坏,又从网上购买了类似型号的芯片(同型号的没有,这个卖家保证说是兼容通用的),自己缺少工具再加焊接技术较差只能掉焊盘拆下老芯片飞线换上新的,这时开机有显示但无法正常工作,不知是否是不兼容,为排除焊接技术上的错误就又换回老芯片,问题还是以上那些.......
不知道怎么弄了,但心里不甘又很想弄明白,网上也搜不到类似问题,无奈只好在这里求助下老工程师们,帮忙给分析下问题原因,感谢,感谢!

网友A:
学单片机吧,这些都不算事!

楼主:
谢谢,请问我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单片机吧,这些都不算事!

谢谢,我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原机的单片机坏了,新的程序不对。

网友B:
如果是单片机坏了,整个应该都是黑屏幕,而且如果单片机坏了,就一直开机黑屏,不存在一开始开机能用,过一会就不好用。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是印制板造成的,我曾经碰到过印制板加工过程中,洗板水杂质导致整板工作不稳定。你这个如果和温度有关系的话,很有可能是电路板受热膨胀后,某些地方有轻微短路现像,如果要检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在整机不工作时,检查晶振是否正常起振。2,在工作不正常时检查板子局部温度是否有过高的现像,用冷风降温印制板局部,如果局部温度降下来工作正常,则可大致判断问题部位。3,问题位置找着后,再着重仔细检查问题部位元器件,如果元器件都没有问题再仔细检查电路板银条是否有轻微短路现像。(注意:元器件和印制板检查应该分高温和低温检查)。4,如果以上方法全部不灵,则将整个板子重新清洗干净,也许会有奇效。

网友C:
把按键清洗一下,或换了试

网友D:
复位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
我的意见是:你至少拍几张清晰的照片,让大家给你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复位电路,检查一下。

同样的想法

网友E:
我修过一个,是稳压78l05性能不良。换后好了。78l05功率小了,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按键清洗一下,或换了试

谢谢您的回复,我曾怀疑过按键,不过拆了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修过一个,是稳压78l05性能不良。换后好了。78l05功率小了,发热严重。

谢谢您的回复,怀疑原7805,网上新买的贵的说是进口的,换上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单片机坏了,整个应该都是黑屏幕,而且如果单片机坏了,就一直开机黑屏,不存在一开始开机能用,过一 ...

谢谢您的回复,问题是机子瞬间断电再插电后出现死机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位电路,检查一下。

谢谢您的回复,晶振和瓷片电容目前手头都没有~电阻问题应该不大吧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晶振和瓷片电容目前手头都没有~电阻问题应该不大吧

网友:
不知道也顶一下

楼主(2021-06-13):
引用 网友D:
复位电路,检查一下。

朋友,谢谢你提供的方向,换了下晶振前后的两个22P电容,故障减轻了,但一两天还会出现一次,是不是芯片前的瓷片电容都需要换一遍?

楼主:
朋友,谢谢你提供的方向,换了下晶振前后的两个22P电容,故障减轻了,但一两天还会出现一次,是不是芯片前的瓷片电容都需要换一遍?

网友(2025-03-25):
你没有电桥吗?电容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