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也拆解一个服务器电源DPS-750RB,台达,顺便改成13.8v

楼主(2021-05-03):
最近网上闲逛,发现有一种服务器电源,450-1200瓦功率,价格30元以上含30元,看了拆机,发现里面用料好足,足以胜任一切12v供电,然后,据说还可以改电压到13.8v,给短波机或车台用,于是,就买了一个回来,然后折腾了几天,改好了电压。非常感谢论坛的各位大神,特别感谢wa633sn。
下面上图

楼主:
手机发的贴,图片有点乱。
这里补充说下,电压调到13.8是把一个9.3k的电阻去掉,换成可调10k电阻(并排三个电位器的右边手)。
温控探头,原来在电容那里,移到了变压线圈那里,然后并了一个10k电阻,现在外壳温度超过45度以上风扇就开始加速,以前是烫手都是慢悠悠转。

网友A:
车台要13.8V的电压吗?一般这个电压和12V通用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车台要13.8V的电压吗?一般这个电压和12V通用的吧?

电压越高电台的输出功率越大。一般汽车发电机的电压是13.8V,所以车载电台的额定功率都是以13.8V电源来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越高电台的输出功率越大。一般汽车发电机的电压是13.8V,所以车载电台的额定功率都是以13.8V电源来标 ...

发电机一般14.5V,不如改为14.5V还可以直接给汽车电瓶充电

网友D:
好奇楼主的排插改造成了什么?看样子原来是有总控开关的,加了个开关做维修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楼主的排插改造成了什么?看样子原来是有总控开关的,加了个开关做维修插座? ...

你眼睛好厉害,这个排插是可以插灯泡,使用灯泡大法,来给电磁炉或别的开关电源防止炸机用。然后我还设置了一个小开关,可以通过灯泡再给后面供电,也可以拨动开关,插座直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电机一般14.5V,不如改为14.5V还可以直接给汽车电瓶充电

超过13.9v后,会保护,还得继续改好多东西。这款不太会,后面我还补买了光宝的pl14,这款有大神研究出了方案,可以做成3-15v可调,甚至还可以调电流,支持短接保护。pl14,38安,460瓦,40包邮,简直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越高电台的输出功率越大。一般汽车发电机的电压是13.8V,所以车载电台的额定功率都是以13.8V电源来标 ...

正解,也是我想回的话。

网友E(2021-09-19):
我去,pl14不是也是俺给你方法的么,明明是0起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去,pl14不是也是俺给你方法的么,明明是0起调

对的,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超过13.9v后,会保护,还得继续改好多东西。这款不太会,后面我还补买了光宝的pl14,这款有大神研究出了 ...

超过13.9v是电源保护还是电台会保护?貌似汽车电瓶大部分没发动前基本是12.5v左右,发动后中油门才能到14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超过13.9v是电源保护还是电台会保护?貌似汽车电瓶大部分没发动前基本是12.5v左右,发动后中油门才能到14 ...

电源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保护

已改好,电压电流可调。。。哈哈

网友(2021-11-16):
请问大神!同款电源风扇短路引起的故障知道怎么处理吗?输入输出均正常

网友(2023-11-21):
可以说说具体改哪几个电阻吗

网友(2023-12-23):
个人看法,虽然12v和13.8v在功率上稍微差点,但相比于改动电压给原电路带来的不确定性,我更倾向于使用12v,把重点用在提高天线的辐射效率上,比提高那几瓦来的痛快,毕竟电台大部分的功率是靠天线辐射出去的。

网友(2024-03-31):
求DPS-750UB B拆限流限压教程!

网友(2024-08-19):
请问下,这车机是什么型号的呀?看着很不错。

网友:
改来充电瓶么? 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