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本田皓影车机加断电记忆,更改开机关键,磨机。

楼主(2021-05-03):
前些天无聊玩了一台车机《本田20款皓影CRV收音车机拆解改装家用音响,USB接线和蓝牙破解方法》,并装机《给本田皓影车机装个铝合金机箱变成一台带5寸彩屏蓝牙收音MP3小功放》,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不过有网友说没有断电记忆,收音机自动搜的台断电源后没有了,开机没有断点播放,音量还是最小的需要开大。我看了一下,其实只要在电源芯片的5V端(LV5694P的13脚,电容C1112两端)加上一个节锂电池就行,我测试了一下,3.3V就能够记忆,电流大概2ma左右。可以使用一节锂电串一个二极管使用,因为这个车机5V电流并不大,所以想要利用车机5V充电的电流不要高于100ma。建议使用12转5V再用TP4056充电,如锂电无保护板,就选用带保护的TP4056。

增加记忆功能后,只要接上12V电源就会播放上次关机后的音乐,并且是上次关机时的音量大小,无需再键开关机键后开音量开关。

那原本的开机按钮不就没用了吗?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启用原来的开关机键,利用加的这个记忆电池加一个双稳态开关,让这个按钮直接控制一个继电器开关电源的220V端。

这得拆下面板下面的电路板,并拆掉音量开关的编码器,然后找到开关机按钮,需要将开关机按钮的接地端切开,让它不接地并引出一条导线。

双面板,两面都有接地,所以两面都要割开。

手上有绿油,就涂点固化一下。

面板的PCB引出线后可以装起来了。

下面在主板上面,找到下面这条线切断。

切断后分别在上面引出两条线A和面版上引出的线是控制继电器的线。
B线接地的话是原来开关机用的,可以在背板上加一个按钮。
继电器的开关端并一个船开开关,如果记忆电池低电保护了不能开机,再按原开机键。

下面是双稳态开关的电路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910

我用的是5V的继电器,经测试2.9V使用正常。R4是10K,8550三极管手上没有用的是9012,2.2nf的电容手上也没有用的是0.22uf。out端直接接继电器,线圈二端并个二极管保护。

装起来就能用。很好用。

接下来是简单的摩机。
总是感觉低音差了一点,我把串联的两个输入电容短接了一个(因为我手上也没有好的电容),要是自己手上有好的输入电容可能换掉这两个试下。我短接后感觉低音有所提升,不过相应的功放芯片发热感觉明显要热了。注意散热。
如果感觉功放输的PCB的走线长了细了,可以把输出线直接焊在功放芯片的引脚上面。

好了,各位要是还有什么新鲜的玩法,欢迎跟贴讨论或是开贴。

网友A:
我也有一台这机,先标记一下,AUX能搞进去吗大神。

网友:
楼主厉害。把一个车机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这机,先标记一下,AUX能搞进去吗大神。

淘宝有32针的倒车线卖,带麦,倒车视频输入和AUX。不过线要30元一条,快要这台车机的价格了,我没有买,也查不到接线位图。要是谁有买了给共享一下。

网友:
这个改造比较细致

网友B:
楼主

按键小灯能亮吗?接哪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按键小灯能亮吗?接哪一个?谢谢!

很容易,短接二个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这机,先标记一下,AUX能搞进去吗大神。

这样应该很清楚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应该很清楚了吧

非常感谢!有空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容易,短接二个管。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2021-06-04):
楼主你好!我按你的图,短接两处,小灯不亮!!aux也搞定了,现在就缺个视频输入了!那个检测脚,怎么触发的?

网友(2021-11-24):
usd怎么回事,不识别u盘,话筒怎么连接,有没有试试装一下,我试了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有32针的倒车线卖,带麦,倒车视频输入和AUX。不过线要30元一条,快要这台车机的价格了,我没有买, ...

8.9.10从右边数,是AUX,9号接地,8.9是左右声道输入,上排8.9短接,我的接好,可以用了

网友:
我也是视频输入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有32针的倒车线卖,带麦,倒车视频输入和AUX。不过线要30元一条,快要这台车机的价格了,我没有买, ...

就是视频输入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
做个记号,非常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