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如何备份出电脑bios固件?

楼主(2021-05-03):
一个电脑主板,能不能在不拆掉bios芯片的情况下,备份出bios固件?
打算升级一个生产线上的工控机bios,担心出问题,想先备份出机器现有bios,如果出问题还可以挽救一下。

网友:
夹子直接夹上去。不过有些主板直接上去读不出来的。

网友:
刷bios工具一般带备份功能
不过工控机如没问题不建议去搞,升级可以增加功能或者稳定性那另说,万一刷出问题来,想再刷回去就难了。如果有编程器,而且主板BIos也是可插拨的芯片那就简单了,直接备份出来,有问题马上再刷回去就好了。

网友:
上夹子备份或者用英特尔官方的BIOS工具弄,叫Intel (R) Flash Programming Tool,后面那种方法没试过,理论上可行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撸主这几天水了怕是有200M币了吧?

网友B:
有备份的软件,可以备份,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备份的软件,可以备份,不影响使用

具体名字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撸主这几天水了怕是有200M币了吧?

看得出来全是水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名字呢?非常感谢

这个好久没用,忘了,度下,应该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久没用,忘了,度下,应该不少

还真有这种软件【万能BIOS备份工具(BIOS Backup TooKit)】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撸主这几天水了怕是有200M币了吧?

开局就是负100,我到现在都还是负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