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用18650三元锂电池组装72V33.6AH两轮电动车锂电池(1)

楼主(2021-05-03):
   前言:做电池有风险,还烧钱,一句话,玩车需谨慎。
   这组电池是我2020年3月初做的,那会还没有做现在这组大单体,做好后与旧的铅酸电池切换轮流使用。2017年底以1900元买了一辆二手的72V1000W电机的电动车,后来车子出了很多问题,现在想想不该贪便宜买二手车。买了后骑了一次电池只能勉强骑10公里,卖车的又不让退,无奈之下索性换了6个铅酸电池。后来又陆陆续续换了前后轮轮毂、前后轮碟刹下泵、后轮轮胎,后轮碟刹盘、车头方向轴承、前大灯、后轮电机、后轮电机轴承、后平叉支架,换电池以及修理费都花了将近两千元,所以在此告诫各位二手车有风险,购车需谨慎。
   那组新换的72V20AH铅酸电池我骑了一年,换电池的时候承诺质保一年。我几乎每天都骑到电量耗尽,其实在换电池后第12个月的时候电量就出现断崖式下滑,因为年低忙着拍婚纱照,没去找找电池售后,等忙完再去找电池售后的时候,已经是一年零12天,卖电池的说已经过保了,说那6组电池以旧换新,再加120元可以换一组售后电池,没办法,不换没得骑了,还是换了。想着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照我这种每天骑到电池干的骑法,每年都得花五百大洋去换电池,感觉很亏。
   2020年春节前后这段时间肺炎疫情严重,天天宅在家里,就上网花费了大量时间学习了锂电池的制作,期间在什么值得买上看了几年前别人做锂电池的帖子,看到有人评论电动车联盟,但是后来找半天没找到,后来才知道论坛被封了,后来找到了电动车天空,但是也没看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后来上淘宝搜索相关教程,看评论说都是东拼西凑的,没什么意义。再后来在闲鱼上搜索类似教程,卖家说设计电路和深入的指导要八九十块,我觉得水分有点深,感觉那几十块钱要是就这样给出去,打水漂的可能性很大,于是还是自己在网上找。后来在“好看视频”上面看到了不少视频,看着看着就手痒了,越看越起劲,最后决定自己制作一组锂电池。现在看来,这可能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锂电池很贵,使用成本并不低,光电芯就花了将近1500块钱,加上保护板充电器什么的,差不多三千元。18650三元锂电池的循环次数较低,循环次数好像只有六七百次,最多九百到一千次,如果每天都充电的话,差不多两三年吧,如果材料板子充电器什么的都用好的话,甚至可以说是很烧钱的,但是能学到一些锂电池的组装技术,也是不错的,以后如果买车的话,如果买了新能源纯电动的汽车,还可以自己维护电池。我建议大家不要盲目跟风,有风险,还烧钱,一句话,玩车需谨慎。以下是电池的图片

   这是电池规格书

   材料和设备陆陆续续到货了,其中有电芯验收的关键设备——电池内阻测试仪和电池容量测试仪。

   到货后我迫不及待地测试了一下电池,发现电池内阻偏高,容量倒是符合描述。后来在电动车天空论坛发帖请教,有人指出我内阻仪夹子是开尔文夹,测试的时候两个夹子都要张开,并且张开后的两边夹嘴都要跟电池正负极保持良好接触,才能测出准确电池内阻值。我昨晚上测试的时候,夹子是闭合的,所以测出的内阻偏大,不准确。于是我就按网友说的,往夹子里塞一根牙签,让夹子保持张开,再去测量电池,结果就准确了。如图

   我对所有250颗电池进行了内阻测试,绝大多数内阻都在22毫欧到26毫欧之间,只有两颗内阻值偏大,在50多毫欧,而电压都在3.8V左右。
   电池容量的测量比较耗费时间,一次只能测4颗电池,容量测试仪的容量测试模式是先把电芯充满电,然后在以恒定的电流让电池放电直至放完,通过放电时间和放电电流自动计算出电池容量,电放完后自动对电池充电直到充满。4颗电芯用了一个晚上才测好,我怕是没那么多时间对250颗电芯都进行容量测试了。以下是测试图

   4颗电芯的容量都在3000毫安时上下,都比电池标签的容量高。卖家还挺厚道的,跟卖家反映后,以为我想退货,没等我说完就说可以退货,我说我都要了,那两颗电池也不用退钱了。他让我把那两颗电池寄回去,邮费他出,检测后如果真是电池问题,说明工作人员不仔细,让他们引以为戒,还要给我退款。我把测试结果跟卖家说后,他说我测的内阻值和容量都偏高了一点点,他们的大机器测出来都没那么高。
      店铺是在阿里巴巴上随便找的,因为看来看去没看出什么特别的,就算详情说的再好,到手的电池也有可能不一样,还不如撞运气,随便找一家,哪个态度好就买哪家。有的店家旺旺不回消息,电话也不接,有的索性一句还没开工就挂了,有的电话直接就打不通。这家态度很好,很积极地给我描述电芯参数,有问必答,还给我介绍新出的电芯,我就买了这一家。商家名字叫“深圳市乐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卖家人还不错,今天我把那两节有问题的电池退回去了,邮费8元我垫付的,卖家给我转了28元,连两节电池的钱都给了还不止

网友A:
这款容量测试仪不适合测动力锂电池,适合测试容量型电芯,动力电芯测试电流比较大,数据真实。

网友B:
我前几天买了170颗18650,这是第四次做电池了,第一第二次都是买旧电池拆解组装,第三次买新的星恒铝壳三元锂电池组装,我的经验就是组装电池真不是人干的,没有专业设备还是买成品算了吧,太TM麻烦了。买电池来你首先得测量内阻和容量,10-20A的大电池还方便些,就是十几二十块电芯。像这次的18650,170颗,2.5A的容量,用1A充电电流充满要三个小时。我一次只能充四节。充了三天还没充好一半。而且新电池也不靠谱,我第三次买的星恒电池,才用了不到十次就发现有两颗电芯容量比其他电芯下降得快。过了没多久就怀孕报废了。为了整这些电池我还弄了点焊机。电焊完使用了发现问题又拆开,换电芯,再点焊,烦都烦死了。不过经历过了之后,有工具,有经验了再处理就迅速多了。
用锂电池,一是因为重量轻,二是因为便宜。像我这次在立华淘的拆机新电池,1.5元一粒,一组60V/25A电池成本才300元。
如果要自己组装电池,我给大家的建议,第一是用柱状锂电池,软包和铝壳的故障率明显高过柱状电池,第二,一定要有电压监控装置,能实时看到每串电池的电压,这样可以轻易知道有没有电池串出问题。如果可以的话最好用平衡充充电。很多锂电池爆炸要么是电池老化短路,要么是容量不均衡过充。第三,串与串之间不要用镍片焊死,用螺丝固定或者飞线连接,不然电池有问题的时候,换电池拆镍片就够你受的

我买的1.5元的电池容量也是偏高,2500MA,测出来都在2700-2800MA,我觉得可能是充电器的准确度问题。内阻的话拆机电池就很不理想从22毫欧到50毫欧都有。我都怀疑到底是不是像商家说的全新拆机。不过算了,价格便宜在某些地方就得忍了,现在就是看看到时装上后能跑多少公里吧。

网友C:
话说楼主你这么开了2个帖子啊?

网友C:
请教下楼主为什么不用大单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容量测试仪不适合测动力锂电池,适合测试容量型电芯,动力电芯测试电流比较大,数据真实。 ...

唉......初次接触,也不知道去哪了解比较这些东西,就看视频别人用这个,我也就用这个了,也怪自己当时买的太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买了170颗18650,这是第四次做电池了,第一第二次都是买旧电池拆解组装,第三次买新的星恒铝壳三元 ...

自己DIY的话,就用好一点的吧,不然以后拆电池维修够麻烦的,毕竟自己的人工也是钱啊。最好不要贪便宜用拆机电芯,除非是大单体买不到全新的,宁愿买B品也不买拆机货。新手最好不要碰软包吧,坊间流传的星恒鼓包王你也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楼主你这么开了2个帖子啊?

一个帖子有字数限制,写不完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楼主为什么不用大单体呢?

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想做个小的改动而已,没想那么远。其实把坐桶割掉,改一体仓和骠骑后平叉,一步到位,会省事得多,平均到每安时算下来也更便宜。在今年,也就是2021年1月份我就花了一个多月改了一体仓和后平叉,用大单体组了一组电池,跟这一组电池并联起来使用,爽的一逼,随便拧电门,根本没有续航焦虑,半个月充一次电,理论上续航能达到500公里

网友D:
保护板建议用软件板,可以用手机蓝牙监测电池性能及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买了170颗18650,这是第四次做电池了,第一第二次都是买旧电池拆解组装,第三次买新的星恒铝壳三元 ...

有些经验是摸索出来的  用螺丝固定或者飞线连接方便维修也会增加故障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经验是摸索出来的  用螺丝固定或者飞线连接方便维修也会增加故障率

车辆长时间振动,螺丝会松动,至于飞线是什么,我不太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买了170颗18650,这是第四次做电池了,第一第二次都是买旧电池拆解组装,第三次买新的星恒铝壳三元 ...

1.5元的电池私信个链接啊,或发个搜索关键字。

网友F:
为什么不用大单体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想做个小的改动而已,没想那么远。其实把坐桶割掉,改一体仓和骠骑后平叉,一步到位,会 ...

你再改 还不如 上个地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用大单体呢

后来就用大单体了,可以看我另一篇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再改 还不如 上个地平线

什么是地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元的电池私信个链接啊,或发个搜索关键字。

当时就被秒完了,总共可能有1000颗,我看见的时候还有400多,我正在问客服批发价的时候发现数量越来越少.本来想买280颗,结果只抢到170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经验是摸索出来的  用螺丝固定或者飞线连接方便维修也会增加故障率

串与串连接还是用粗线焊接好,不要用镍带焊死。因为出故障都是整串一起报废的。只要断开焊线焊一串新的电池进去就行。用镍带焊死的是真的难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护板建议用软件板,可以用手机蓝牙监测电池性能及参数

这块保护板没有蓝牙功能,但主动均衡模块是有蓝牙功能的。在我今年年初做的那一组大单体锂电池里,用的锂享保护板就兼具均衡和蓝牙功能了,价格也不便宜,要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