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用18650三元锂电池组装72V33.6AH两轮电动车锂电池(2)

楼主(2021-05-03):
   锂电池电芯有三元锂、聚合物、磷酸铁锂等等很多种,从外形来看有18650、32650、方形铝壳大单体、软包等等很多种。我只大概了解了一下三元锂和磷酸铁锂,三元锂能量密度高,单节18650三元锂容量一般能达到2500mah以上,而磷酸铁锂能量密度低,单节18650磷酸铁锂容量一般在1100到1500mah;三元锂电芯电压一般是3.7V,满电是4.2V,磷酸铁锂电芯电压是3.2V,满电3.6V。国产三元锂循环次数一般在900到1000次,磷酸铁锂的循环次数能达到2000到2500次,三元锂相对于磷酸铁锂受低温影响较小一些,磷酸铁锂冬天电量会大幅下降,三元锂降得少一些,三元锂安全性比磷酸铁锂低一些。磷酸铁锂价格比三元锂稍微高一点。   还有两个重要参数就是内阻、充放电倍率,好一些的电池内阻在20毫欧以下,一般的在20到30毫欧之间,差一些的在30毫欧以上,内阻越大电池耗能越多,电池就越差。充放电倍率=充放电电流/额定容量,是电池的一个重要参数,用于电动车的电池用的都是动力电池,充放电电流大。举个例子,我买的电池放电倍率是5C,放电电流=额定容量*放电倍率=2800mah*5=14000ma=14A,单位换算1A=1000ma,1AH=1000mah,即单个18650电池的放电电流最大支持14A。用于车辆的电池大多都是动力型电池。
   电池串联,电池组总电压为各串电池电压相加;电池并联,电池组总电流为各并联电池电流之和;电池组总电量为各并联电池电量之和。我的电动车电机是72V的,如果用磷酸铁锂电池,72/3.2=22.5,需要23节电池串联,如果用三元锂,72/3.7≈19.46,需要20节电池串联。计划要达到25AH以上的电量,如果用磷酸铁锂,按每节电池1500mah计算的话,25/1.5≈16.67,需要17节电池并联,如果用三元锂电池,按每节电池2600mah计算的话,25/2.6≈9.62,需要10节电池并联。如果用18650磷酸铁锂电池,要将17节电池并联为一组,再将23组同样并联的电池组串联起来,总共需要17*23=391节电池,如果用18650三元锂电池,需要10*20=200节电池。
   我想把电池组放到坐桶里面,其实最开始我是计划用磷酸铁锂电池的。我通过淘宝查找电池支架尺寸,反复核对后,发现如果用磷酸铁锂电池需要将近400节,根本放不进去,最终不得不放弃磷酸铁锂电池的方案,改用三元锂电池,因为三元锂能量密度比磷酸铁锂高得多,同样尺寸的空间,三元锂的容量和电压都要高不少。最终我采用18650三元锂12并20串,按照卖家所说的每节电池2800mah的容量,我的电池组容量为2.8*12=33.6AH,标称电压为3.7*20=74V,满电电压为4.2*20=84V。现在大多数锂电池组用的都是三元锂,生产技术比较成熟,所以三元锂的价格相对来说便宜一些,也比较容易买到新电池,不至于买到翻新货。我的电机是1000瓦的,电流I=功率1000W/电压72≈13.89A,控制器最大限流电流33A。13.89/12=1.157A,33/12=2.75A,平时开车总电流是13.89A,平均到每一条并联电池的电流为1.157A,起步或者爬坡时电流会大一些,达到控制器最大最大电流33A的时候,平均到每条并联电池的电流为2.75A,按卖家所说5C放电来算的话,最大支持2.8ah*5C=14A,完全足够,绰绰有余。在不出现短路的情况下,绝对不会烧掉电池。
   以下是电路图
   保护板电路图
   极空主动均衡模块电路图
   主动均衡模块能自动检测各串联电池的电压,主动的让高压电池的电能向低压电池转移。保护板虽然也有均衡功能,但是是被动均衡。也就是在充电的时候当电路中某一组串联电池的电压达到4.17V左右的时候,利用保护板板上电阻对这一串进行单独放电(减小充电电流),让其它串电压充上来,以使各串电压一致,这就是被动均衡。保护板的被动均衡电流一般比较小,只有50毫安左右,聊胜于无。而主动均衡模块,只要各串电压有一点点不一致,就会启动均衡功能,将高电压电池的电能向低电压电池转移,均衡电流能达到2A!这款主动均衡模块将近600大洋,除了电芯之外,这是第二贵的部件,花的我肝儿疼。
   库仑计电路图
   点焊机
   这个点焊机是电容点焊机,花了360元在闲鱼上买的,焊得不是很牢,后期使用过程中焊点掉过两次,后来我25块钱二手卖了,换了个一百多的电容点焊机,好用多了
   电圆锯
   电池放到支架上后
   热缩套管、黄腊管、热缩管、支架、青稞纸、镍片
   热风枪
   充电器
   保护板
   库仑计
   纤维胶带
   极空主动均衡模块
   二进一出空气开关
   充电插座
   XT90S航模插头
   800克焊锡
   绝缘垫圈
   万用表
   10平方铜线
   最后附上花费清单,下图是总花费
   如果不算设备,只算耗材的话,花费如下
   看得出来,还是花了不少钱的

网友:
玩电池费钱...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没见过32650的铁锂?还有更大的。为啥都喜欢用三元锂,这货寿命又短还容易起火。我自己组的32650的48V8AH的电池,用了一年多了寿命坚挺,还用的是二手拆机电池还没测过内阻配过对的

网友B:
用21700不好吗??????????

楼主:
是啊,很烧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没见过32650的铁锂?还有更大的。为啥都喜欢用三元锂,这货寿命又短还容易起火。我自己组的32650 ...

因为铁锂的能量密度太低了,diy追求的就是大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1700不好吗??????????

21700好啊,所以我现在后悔了啊

网友C:
电焊机买的哪一家的?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D:
楼主是不计成本的啊。顺便做个广告,我是做锂电冲放保护板厂家的。价格美丽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没见过32650的铁锂?还有更大的。为啥都喜欢用三元锂,这货寿命又短还容易起火。我自己组的32650 ...

锂电池用一年体现不出寿命长
我第一块锂电4815的用了6年,想着这家店质量不错第二次还是在这家店买 结果这次只用了2年多就出现的严重的衰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用一年体现不出寿命长
我第一块锂电4815的用了6年,想着这家店质量不错第二次还是在这家店买 结果 ...

我用的是没分容没配对过的拆机电池,很杂,有些头上还有点生锈的,用一年半了,心理预期是2年,所以已经够好了。而且我是分开组的4块12V,可以按需要单独替换其中一块,充电都是分开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铁锂的能量密度太低了,diy追求的就是大容量

比起安全性来说牺牲的那点容量可以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焊机买的哪一家的?我也想搞一个

这是我后来买的点焊机,那个变压器点焊机我给二手卖掉了,不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不计成本的啊。顺便做个广告,我是做锂电冲放保护板厂家的。价格美丽哦。。。 ...

店铺名字和地址是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用一年体现不出寿命长
我第一块锂电4815的用了6年,想着这家店质量不错第二次还是在这家店买 结果 ...

同一家店的商品,很少有能一直保持良好品控的,所以买东西还是每次都要精挑细选,不要上次买的好就还在上次那家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没分容没配对过的拆机电池,很杂,有些头上还有点生锈的,用一年半了,心理预期是2年,所以已经 ...

要做就用好的电芯做,自己的人工和时间成本也是很贵的,只不过没有以价格算进成本里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起安全性来说牺牲的那点容量可以忽略了

不不不,只要是正确使用,不过冲过放,三元锂还是很安全的。要是以安全性来说要事的话,干脆别出门,出门有可能被车撞死,被高空抛物砸死

网友F:
增长了不少知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增长了不少知识,感谢

也就是电路的串联并联,没啥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