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人帮忙画个很简单的板吗?叠双菱天线

楼主(2021-05-03):
激情叠双菱天线振子尺寸图(修订版).jpg

注册了个捷配帐号想hao个羊毛,谁帮我画个板可以不。
线粗2.24mm,图上标的尺寸是线中心的距离,
除了按图形走线外没有其它任何线。不覆铜。
上面图形的6mm那里的两个顶点各放一个焊盘,焊盘大小2x2mm,其余线部分阻焊处理。
下面的图形全部阻焊处理。
PCB大小刚好包住或者略大点,上面一个图形一块下面一个图形一块方便掰开。
万分感谢!

网友A:
字数补丁!!!!

网友B:
这东西,几年前我都是自己手动制作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网友:
我只会CAD...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数补丁!!!!

热情坛友,放个jpg大家欣赏,下载需要M币。

网友C:
看了叠双菱天线图,建议在有源振子和反射振子的PCB相同位置,增加4个焊盘,方便用铜线固定,或者开槽用PCB焊接固定

网友:
实际上尺寸要求很精密,原尺寸是这样子

网友:
用铜线做应该比板子得好

网友D: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如果这东西真的有那么好,为什么成品机器中没有采用,如果好用应该都用这个天线才对呀,成本也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如果这东西真的有那么好,为什么成品机器中没有采用,如果好用应该都用这个天线 ...

这个尺寸还是很占空间的,实际上效果也不咋的

网友E:
用单股铜电线绞难道不香吗?

网友D:
玩定向天线,我感觉买个百米路由,便宜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几年前我都是自己手动制作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我自己做了一个,尺寸很难做到精准,所以试试PCB: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定向天线,我感觉买个百米路由,便宜又强大。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单股铜电线绞难道不香吗?

难做到很精准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叠双菱天线图,建议在有源振子和反射振子的PCB相同位置,增加4个焊盘,方便用铜线固定,或者开槽用PCB ...

到时候自己打孔用热熔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数补丁!!!!

感谢大佬!已下单

网友F:
用pcb做这个天线,长度要缩小,不然频率是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pcb做这个天线,长度要缩小,不然频率是偏的

要怎么缩?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怎么缩?

第一个是用hfss软件仿真,第二个是用网络分析仪实测,最好的方案是找天线厂用暗室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