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LED吊顶灯驱动受潮损坏,请推荐一个驱动器

楼主(2021-05-04):
已经是第二次了,上次坏了拿到实体店去换了一个新的。现在又不亮了。浴室吊顶灯,估计受潮坏了!推荐一个驱动器。灯具参数如图,型号:Panasonic HHXC1500

网友:
先检测驱动有没有输出,如果有输出的话再逐个灯珠检测一下,一般都是串联的,如果其中一个坏了,整个灯板也就不亮了

网友:
你确定不是灯珠坏了?如果是坏了,有点基础应该能搞定。松下的质量应该可以的。

网友:
灯珠坏掉的可能性更大些,按楼上说的先查下

网友:
很没有意思的水帖

网友:
如果是平板led灯建议还是选择灌胶的电源防潮性能更好。

网友:
如果使用在浴室或者厨房等潮湿环境,建议使用三防漆或者灌封的方式处理电路板,在高压部分容易发生爬电和拉弧的地方打硅橡胶也可以,或者选用进行相应处理的驱动电源

网友:
这些LED坏掉,多半是散热问题,热死的占多数,降额使用可以更好地提高寿命,比如10W降到8W 5W降到3W,通常情况控制IC的资料改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