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fluke 289 直流mV档冷机开机短接底数趋势图

楼主(2021-05-04):
手里的289是二手拼装机,直流mV档(50mV量程)一直觉得不正常!
冷机开机时,短接有几个字底数,过一会儿就变成负的底数,最低时能有负的二三十字底数,然后,慢慢爬升到正的十几个字的底数,就比较稳定了,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
需要底数清零测量才准!
手里其它同样分辨率的表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扔了吧!福禄克没一款好东西,基本靠吹

网友A:
为什么我的福禄克111二极管档  量的时候会响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福禄克111二极管档  量的时候会响一下

响一下表示接触良好,不响就是接触不良或者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响一下表示接触良好,不响就是接触不良或者断路

为什么福禄克量二极体值会有1点多甚至2点多的   正常不都是开路或者0点几么   我这个是不是二极管档坏了啊?

网友:
福禄克真的不咋地,基本都靠吹!

网友C:
短接头换个方向测试一下,我d了一个短接头,正反插有误差,在台表上尾数有几个字误差,一个方向能全0,换一个方向尾数会多几个字,原因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头换个方向测试一下,我d了一个短接头,正反插有误差,在台表上尾数有几个字误差,一个方向能全0,换一 ...

可能是热电势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福禄克量二极体值会有1点多甚至2点多的   正常不都是开路或者0点几么   我这个是不是二极管档坏了 ...

看个人习惯,我喜欢有一个底数的,底数大了不行,没底数反而又觉得不靠谱

网友(2021-06-20):
比我还更爱护表,DT9989被徒弟从二楼摔成两半后,过我手的表全保护,避免再次意外,公司的工具,不是像我这么爱护的,虽在我手管理,借用是要给的,公共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