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到10年,三星手机充电器爆了

楼主(2021-05-04):
昨天晚上在看电视,拆弹专家2,突然房间里发出砰的一声爆炸声,然后电视黑了,灯还亮着,第一反应是炸弹没拆好,炸了。
然后开始找爆炸源,嗯,就是它了

手机大约是12年初买的,手机早就不用了,但是充电器一直留着,因为电流700ma,每天水果手机都是晚上插上,充到早上,电流小肯定对电池要好一些。

大力出奇迹,外壳还真难拆,用钳子把壳子都掰碎了。

看起来不想是点解电容漏液的爆炸,象是下面那个电阻爆掉了。

该电阻并联在电源上,作用是什么呢?

炸的挺厉害的,壳子里面都黑了,不知道手机如果插在上面会不会炸坏手机,平时那个时间点早就插上冲了,昨天正好放假,看电视看得晚,手机才没有插在上面。

网友:
小马拉大车,不堪凌辱,自杀了

网友:
这货质量好的很啊

网友A:
尼玛,我国产手机从没用到过2年

网友:
纸基板吸收潮气短路

网友B:
这样用其实非常危险,墙裂不建议,因为充电器可能工作在过流保护和限流模式,标定700mA只是额定电流,实际输出电流可能在750mA也可能在1.5A,看充电器自身的限流保护点了。另外电源在限流模式时,电源自身处于过载状态,输出电压普通会降低,可能还会存在打嗝或者次谐波振荡,输出电压稳定性严重降低,对手机也有很大的危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用其实非常危险,墙裂不建议,因为充电器可能工作在过流保护和限流模式,标定700mA只是额定电流,实际 ...

原来还是要大电流的才好用啊

网友:
建议使用手机自带的充电器(二手或水货最好别用所谓的原装),或者额定输出功率更大的第三方充电器,国产手机品牌华为 魅族 乐视就出过很多不错的充电器,本论坛交易区里面敢上拆机图的电源基本不会差,不懂的话看贴子的评论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还是要大电流的才好用啊

大电源充小电流手机没事,
反过来就是过载
它0.7A不是恒流源0.7A。

网友D:
你这不像正品三星的内部。更像山寨

网友:
我平时都是避开睡觉时间充电的,因为万一充电器或者电池在充电期间发生自然可以及时发现。

网友:
的确不像是三星做工,应该是拼多多货色,四星或者五星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不像正品三星的内部。更像山寨

就是三星,手机原配的,
也许早年间三星就这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用其实非常危险,墙裂不建议,因为充电器可能工作在过流保护和限流模式,标定700mA只是额定电流,实际 ...

有道理,我只想到了手机充电电流会变小,忘记了充电器会过载,该充电器给水果手机充电的时候,量过电流差不多0.7,但是电压有所下降,应该确实在过载。

网友:
那个保险电阻明明就是串联在电源上的。另外这个电源是原装无疑,没见过那个山货舍得用两个电容和一个电感组成的滤波。

网友:
确实是三星的产品,应该是元器件老化引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尼玛,我国产手机从没用到过2年

不是吧,我从开始用智能机的手机还都在10几个了。包括充电器一个都没坏。

网友:
这绝对是三星原装的…估计95%是主电容容量减少造成的。拆过几个韩系的都是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不像正品三星的内部。更像山寨

不识货,这就是三星的

网友:
这么多年遇到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