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LED万年历改R8025T非常准

楼主(2021-05-04):
LED万年历改R8025T非常准
在主板78L05取电经二个4148二极管后4.12V, 插电开机喇叭不响,但数码管显示正常,拔电关机每个数码管下面一笔长时间不灭。焊开正负极电源后插电只显示2020年20二个字,其它全不亮,证明没有晶振信号LED万年历就不能运行。
改外置  18650锂电串200K电阻后3.68V,一切正常。
另一个同款万年历在内部2032三伏电池处取电供R8025经二天运行半秒都不差。非常准确。

网友A:
不错的,我想过用一台ipad2装一个万年历挂在墙上面,2手的pad2一百多一点就能买到。不过没有一个好的APP又可以显示日期又可以显示天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我想过用一台ipad2装一个万年历挂在墙上面,2手的pad2一百多一点就能买到。不过没有一个好的APP又 ...

锂电池长时间处于浮电状态,影响电池寿命本身不安全,最好拆除电池改外部电源直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我想过用一台ipad2装一个万年历挂在墙上面,2手的pad2一百多一点就能买到。不过没有一个好的APP又 ...

显示天气,有这必要么?

楼主:
这个用18650的取主板电时不知是否有损坏,运行几个小时看看,不准就在换一个R8025看看。

网友:
我的没改成功,焊上8025T后,时钟无显示,晶振旁串联的两颗22P瓷片电容我没取,最后焊上新的圆柱形晶振后,时钟又显示了

楼主:
我把晶振二边的电容撤掉了,你可以撤掉,这个电容一定要撤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晶振二边的电容撤掉了,你可以撤掉,这个电容一定要撤掉。

好的,谢谢!

网友:
R8025T有推荐的店铺买吗?

网友:
我的三个万年历,一个都不准,看一下方法

网友:
有5V电压的话用DS3231改装时间更准,准到没朋友

网友B:
我有只到2020年,2021年显示不了.

网友C(2021-06-12):
引用 网友B:
我有只到2020年,2021年显示不了.

调到20201231235959会自动跳21。
我的是农历不准了,看看有没有办法

网友:
请问一下,看好像一共就接了4根线,是不是只用到了时钟脚,那温度检测是用原机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调到20201231235959会自动跳21。
我的是农历不准了,看看有没有办法

按你提供的方法,试了几次都是自动从2020年12月31日12点59分59秒后 跳回2000年01月01日.

网友D(2022-04-18):
引用 网友B:
按你提供的方法,试了几次都是自动从2020年12月31日12点59分59秒后 跳回2000年01月01日. ...

这个只有更换主控芯片农历50年的才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有更换主控芯片农历50年的才能正常

12年一个轮回,现在不看年份,别的都能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年一个轮回,现在不看年份,别的都能对上。

我家的也是这样对付的,网上买不到主控了

网友:
你好,去掉的晶振有2个脚,8025t的FOUT接那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