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金士顿UV400拆解是否山货求品鉴

楼主(2021-05-04):
拆解金士顿固态硬盘,  容量240G,由于螺丝异性耽搁今才拆,打开心凉了一结子,颗粒少不说,没有一个打金士顿字母的标识,作为一个小白也感觉出满板寨意,请大家看看山寨货,这个到底什么颗粒,主控,究竟有240G真实容量吗?

网友A:
真货无疑,两个128的片子。

网友:
我觉得是假的。UV400应该有缓存的。

网友B:
假的的吧,真的都是在主控芯片上打印金士顿的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货无疑,两个128的片子。

容量真的有240吗,那倒是是不是金士顿出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的的吧,真的都是在主控芯片上打印金士顿的牌子

确实看别人拆解,16个颗粒还有标!

网友:
假的,渣士顿这个固态用的是ps3111主控,而且闪存颗粒一般也是打的自己标,就没用过慧荣主控

网友:
假的,可能的用拆机片

网友C:
用啥nand很难说,特别是大厂出货量大的型号,虽然金士顿自己有封装,但不一定用。
nand 主控混用很正常,哪怕是同一个型号。
但nand就很可疑了,Intel没公开卖nand,但国产喜欢拆机片,但这里nand挺干净又没标记不像拆机。

网友:
        还在用机械硬盘,这个忙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啥nand很难说,特别是大厂出货量大的型号,虽然金士顿自己有封装,但不一定用。
nand 主控混用很正常,哪 ...

是否假货呢?

楼主:
好像还带这样指示灯,也不知道正品有没?

网友D:
金士顿虽然不怎么样,但做工比这个要强,而且里面完全没标记这个没道理,我觉得95%以上是假货。网上查拆机应该会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士顿虽然不怎么样,但做工比这个要强,而且里面完全没标记这个没道理,我觉得95%以上是假货。网上查拆机 ...

确实,几年前买的金士顿U盘,内存卡都是假货,98都不为过,小门面房实体店更容易遇到!

网友E:
正品是蓝色小板

网友F:
用kst的固态硬盘工具检测一下试试吧,那个能正确识别就证明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kst的固态硬盘工具检测一下试试吧,那个能正确识别就证明问题不大

是官方那个软件吗?才到手就连接过,识别不了!

网友:
百分之百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品是蓝色小板

没有过黑色的吗?

网友:
是假的,正品用是marvall的88ss1074主控加金士顿自封片,性能一般,如果lz这个颗粒不是假的话,兴许比正品性能还好那么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