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可有探讨研究SSD故障机理的帖子?

楼主(2021-05-04):
在某鱼,看到故障的SSD很多,大多描述不认盘了。本人对SSD不熟,想问问是否有对SSD问题进行深度解析的文章、帖子推荐一读。

网友A:
都是挖矿机退下来的,颗粒寿命都磨损的差不多了。

网友B:
1 软件BUG导致的固件错误 崩了
2 硬件挂了 电路 芯片
3 硬件故障导致的软件错误  崩了
无非就是这几种情况导致不认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挖矿机退下来的,颗粒寿命都磨损的差不多了。

小容量的也参与挖矿?如几十G、120G

网友:
2T以下的SSD盘矿工都看不上吧

楼主(2021-06-08):
引用 网友B:
1 软件BUG导致的固件错误 崩了
2 硬件挂了 电路 芯片
3 硬件故障导致的软件错误  崩了

有个叫“半小时大法”,就是通电、不加数据线通电半小时以上,就可以正常用或可以认盘,这貌似与您说的这三点都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