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条件如何测试编码器的好坏?

楼主(2021-05-04):
手头有一个编码器,不知好坏。也查不到相关电路。只有万用表怎么才能测试好坏?

网友A:
最好用逻辑分析仪测试,这东西不贵,二十多元就行了。我曾经从旧机器上拆了一只用,正向旋转时经常多出几个脉冲,反向旋转时正常。用逻辑分析看了波形,原来正向旋转时产生抖动脉冲。

网友B:
把编码器的电源接上,用万用表量A,B,Z,相的信号就好了。如果出现温总说的那种情况是量不出来的,要闭环才知道。不过你拿着步进电机装编码器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逻辑分析仪测试,这东西不贵,二十多元就行了。我曾经从旧机器上拆了一只用,正向旋转时经常多出几个 ...

抖动脉冲是因为轴承不好产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编码器的电源接上,用万用表量A,B,Z,相的信号就好了。如果出现温总说的那种情况是量不出来的,要闭环 ...

我通上5伏电,然后各个脚之间都测了一下,没有什么明显的电压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通上5伏电,然后各个脚之间都测了一下,没有什么明显的电压变化

用机械表直观些,数字表反应慢就不明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通上5伏电,然后各个脚之间都测了一下,没有什么明显的电压变化

信温总就对了刻度很小,转慢点。电压用24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温总就对了刻度很小,转慢点。电压用24V的。

PCB上写明了五伏,上24伏怕是要冒烟。

网友:
编码器有的是OC输出的,要加上拉。可以用万用表的频率档试试。用逻辑分析仪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