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服役十年的白菜白光加休眠开关

楼主(2021-05-04):
值班很轻松,整理发一个今年2月份给服役十年的白菜白光加休眠开关的过程。
我这台变压器板的白菜白光,服役已经十年了,芯都换了3个了,2月份的时候出现温度失控现象,以为又是芯坏了,换了芯还是失控,检查发现是10K电位器坏了,估计是因为频繁扭动造成的,因为我有个习惯,短期不用时总把温度调到最低以免空烧。趁着换电位器的机会,增加一个按键版的休眠功能,按下按键休眠,按起正常工作。原理很简单,通过按键去控制一个MOS管的导通,从而旁路电位器来的基准电压。其实不用MOS管也可以,直接用开关控制,但是时间久了再好的机械开关都会产生接触电阻,会影响休眠功能。MOS管我选2N7002,导通内阻2.8欧,可以使休眠时烙铁保持低温状态,当然如果想让休眠时烙铁一直不工作,可以选用内阻毫欧级的MOS管,看个人使用习惯。使用MOS管后可以降低对开关接触电阻的要求,只要选择一个手感好的即可。
顺便说一句,白菜白光,我喜欢用变压器版的,手柄也要用可换芯的,使用方便,芯子的金属外壳,不建议直接接地,而是通过一个250V0.1UF左右的电容接地,足以消除静电,还可以防止被焊接的焊点通过白光芯被接地。

网友A:
看楼主的变压器就知道楼主是个认真过细之人,其实可以换坛友的:简易休眠控制板,非常好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9971

网友B:
这个也太大了吧?用久了才发现,焊台虽然好用,但是也真的不方便

网友:
我用的是一体白光,加个24v电源,关键方便,应急还能用个3s锂电池外带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变压器就知道楼主是个认真过细之人,其实可以换坛友的:简易休眠控制板,非常好用。
https://www.m ...

那个也很好,我只是就地取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太大了吧?用久了才发现,焊台虽然好用,但是也真的不方便

是有点大,而且非常重,主要是一直在工作间使用,不外带,所有体积和重量都不是问题。个人比较喜欢线性电源。

网友:
成功地让我忘记眠字怎么写

网友(2021-06-28):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太大了吧?用久了才发现,焊台虽然好用,但是也真的不方便

用开关电源就不重

网友(2021-09-07):
变压器很有沧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