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一下关于24伏3安电源板,带不动负载

楼主(2021-05-04):
拆机电源板用来带T12电烙铁的,不接烙铁芯的时候正常,一接烙铁芯,在升温的时候电源就会重启,反复几次有可能稳定下来,感觉是电源板在大电流时保护动作了,这里高手多,谁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看看R3~R9的阻值,再并几个相同阻值的电阻减小电流检测试试,一个一个地并接,一边并一边试,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啊,啊,开动脑筋啊,困难重重困难重重你毫不在意,爱惜时光 学习知识 你却最努力 同情弱者 不怕/恶 帮助别人不忘记
1查电容,2电阻,3查虚焊,4半导体

网友:
先看看重启时的电压多少,再看电容容量是否下降

网友A:
带不动提12电烙铁的,我试过。。。24v 3a没带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不动提12电烙铁的,我试过。。。24v 3a没带动

带不动说明那是虚标,最高电流3A,不是额定电流3A,我手里佳能24V~1.8A电源,实际测量最高输出75瓦,一直用它带T12,发热也不大,国产很多电源虚标。

网友:
这图片看得我脑瓜子晕。

网友:
你先测量下电烙铁加热芯的冷丝电阻吧,计算下启动电流是不是接近3A。如果是,保护动作就很正常了。

网友:
功率不够,我也遇到过,换个吧,别折腾了

网友:
可以降低一点电压使用,同样能用,不打嗝,就是加热速度和加温稍差一点点。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回复,现在问题已经解决,应该是电源设定过电流动作值为2安,现在把电流采样电阻由0.6毫米的康铜丝改为1.0mm就好了。

网友(2023-04-18):
应该是虚标,功率不够电源自己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