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该怎么解决?SM2258XT-HY3D-V4版本最后一步出错

楼主(2021-05-04):
不知道该用哪个版本的软件了-HY3D-V4的版本我都试差不多了,都开不出来,最后一步出错

网友:
什么错误。。。也不截图/ 是不是短接工具识别了没拿掉

网友A:
tsop颗粒,务必降频到100Mhz才能正常开成功

网友:
请附上详细的开卡设置图以及开卡失败的图这样才好给你解答。不然靠猜是不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op颗粒,务必降频到100Mhz才能正常开成功

感谢老师指导,己经开卡成功

网友(2022-01-17):
这个闪存用什么版本的软件开卡?

网友:
降频,是否说明闪存的体质有问题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