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原创DIY便携式 MINI 电烙铁,手机充电器供电

楼主(2021-05-04):
背景:之前跟了我好多年的936焊台外壳坏了,于是就想着自己做一个电烙铁,本人对mini类的工具有着偏执的热爱,焊台除了手柄之外,又拖着一个大块(变压器及控制电路),觉得非常麻烦。就想着做一块手机充电器供电的电烙铁。在此开贴,记录一下设计的思路技巧和问题。欢迎讨论
也希望此贴能对想自己DIY电烙铁的有一些帮助
实现:手持式便携电烙铁,调温,定时休眠这些都是基础,体积尽可能的小
验证:在此之前,我对电烙铁并不是太了解,正巧公司有个焊台的手柄坏了,拆开看了看,也没什么,就一个发热芯。
①使用可调电源对发热芯进行供电,调节电压,可以使发热芯的温度不同,电流一直为2.4A左右
②万用表测量阻值,大约为10Ω,当供电为24V时,很容易就看到发热芯被烧红,此时P = U*I = 24V*2.4A = 57.6 ≈60W
由上面两点可以看出来,控制电烙铁发热的原理也就是控制电压和电流,如果使用24V的开关电源,很容易实现加热的。因为追求小体积,就不考虑开关电源供电了
③淘宝搜索电烙铁发热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都有,两线的,三线的,四线的,看到这些本人懵了,于是百度了一下发热芯的加热及测温原理,才明白个七七八八
④供电选择手机充电器进行供电,坛友们做了很多版本的QC诱骗器,根据坛友的讲解,电路中加入QC诱骗功能
⑤着手原理图及PCB

楼主:
芯片采用STM32F030F4P6--TSSOP-20,封装小一些,而且外设功能也不多,没必要使用LQFP-48的,当然,如果坛友有更合适的封装芯片的话,欢迎推荐
原理图如下:

楼主:
PCB整体来说还算可以,不大,但是也不小了,长度为70mm,宽度为15mm,如下图

使用立创EDA,不用担心版权的问题,而且操作简单,简单的PCB立创EDA完全能够胜任

楼主:
以下为焊接后的实物图,该实物为第一版的PCB,之前对电烙铁的测温不了解,故设计上面有失误,第二版已改进,只是还没收到第二版的PCB,也没有拍照和特写,只在一个视频中截了几张图,大佬们凑合着看吧

楼主:
QC3.0诱骗

为了搞诱骗,专门买了一个USB测试仪

楼主:
UI界面目前没有特别好的,简单的做了一下左侧为当前温度值,中上为工作模式(休眠/工作),中下为按键锁定(防误触),右下为设定温度值及当前VBUS电压
这个界面可能是我目前最大努力的进行美化了,但是仍然觉得丑爆

网友A:
看接口是miniUSB的?

网友B:
好歹搞个typec。感觉就是为了写代码而折腾,要简单体积小直接买24V电池和牛肉白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接口是miniUSB的?

大佬观察的还是很细致的原理图贴的是第二版的,实物是第一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歹搞个typec。感觉就是为了写代码而折腾,要简单体积小直接买24V电池和牛肉白光就行了。 ...

typec的已经在做了,mini口的数据线也不多见了,主要还是想自己做一遍,在做的过程中遇到问题,记录问题,解决问题

网友:
烙铁不接大地吗?

网友(2023-09-29):
好东西值得拥有果断要仿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