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国产低价直柄电动螺丝刀:雷铭vs得力

楼主(2021-05-04):
直接发我这b站的截图视频吧,动态对比部分可以移步b站观看哦

两款均未宣传刹车功能,但雷铭能做到松手即停,应该是有刹车功能的

得力松开按键就要在手里转个半圈到一圈半,在螺丝拧到头的时候经常会脱手打转.

网友A:
没东城吗?东城有刹车,拧到自停批头8根长的ty c手感不错2ah 50元

网友B:
还是没有扭力打滑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东城吗?东城有刹车,拧到自停批头8根长的ty c手感不错2ah 50元

没发现50的车啊,最便宜要85,所以没买

网友C:
除了除了扭力大小之外感觉雷铭完爆得力,充电接口在我看来倒是无所谓,因为现在买东西送的充电线基本都是micro usb线,已经有好几十根了。还有其实扭力大小方面,如果我要大扭力早就用电钻了,所以也不是什么问题,不过雷铭的扭力调节个人感觉很不好用,如果改为到达扭力就停转并报警,哪怕离开螺丝也不会复转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有扭力打滑好用

确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除了扭力大小之外感觉雷铭完爆得力,充电接口在我看来倒是无所谓,因为现在买东西送的充电线基本都是mi ...

要达到这种效果估计很难吧。雷铭的最小扭力要是能更小一点就好了,2牛米还是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东城吗?东城有刹车,拧到自停批头8根长的ty c手感不错2ah 50元

还有50的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东城吗?东城有刹车,拧到自停批头8根长的ty c手感不错2ah 50元

还能自停?

网友D:
得力更有劲,为啥不选得力选了劲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得力更有劲,为啥不选得力选了劲小的?

机身细,没刹车,打手握不住.而且得力最小档劲也太大了,拧小螺丝不友好

网友:
这个字体配色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