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安泰信ST-862D热风枪,品控问题?变压器嗡响解决

楼主(2021-05-04):
之前用的是TNI-U850,一直以为是优利德,今天仔细看才发现不是,UNI-T才是优利德,一直使用没有坏。算了,已经淘汰了,也不多说了。
今天的主角是安泰信ST-862D,顺便坛友们帮鉴定下是不是正货。也看过快克的861,但是价有点高,想看看快克861的拆解,可只看到是14年的,现在应该出新款了吧,没找到。不过
安泰信ST-862D似乎要比快克的颜值要高点,个人认为。最后还是入手了安泰信ST-862D。

下面就来详细拆解这台机器

侧面图,有没有看到这个高压器是斜的,这个后面有解说。

液晶屏和安键面板

主电路板

电源滤波器

变压器,厂商说是非晶变压器,不知道是什么

无刷风机

发热丝

手柄

手柄里的磁性开关

CPU电路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空的。没有装

论坛有个朋友发的上面多个IC,单是也是悬空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借的图

风速控制电路

发热丝控制可控硅

稳压芯片

最后来说说那个变压器的事
我上个图大家就明白了
这里要吐槽,是设计问题,螺丝柱子低部太高,变压器放上去不平,导致螺丝打不紧的。
待机的时候倒有 嗡嗡 的变压器响,工作的时候有风扇的声音听不出来。
也不算小厂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我是这么处理的,用电钻把变压器的空扩大,刚好放进那个凸出的螺丝尾,变压器才会平。螺丝才能打紧。

装好后,很稳了。

最后提醒厂商,大厂不能忽视了品控,没有了品控产品还会质量好吗?
使用还算可以,也不知道这样的是不是都是风量很大,一不小心元件全吹跑了。

网友A:
我有一个快克的,跟你的差不多,用久了以后风机底座的减震橡胶垫老化全烂了,风机跳动噪音很大。自己用502粘一下改善了一些

网友:
螺丝都做不好,无疑是小厂。

网友B:
这个说是正品吧,板子清洗不行,有点象山寨版,说是山寨版吧,用料和其它细节还可以。我只能说,这是国产货对精益求精还理解不透。

网友C:
也不便宜,做工用料都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是正品吧,板子清洗不行,有点象山寨版,说是山寨版吧,用料和其它细节还可以。我只能说,这是国产货 ...

就是,有点说不出的味道,不知道怎么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快克的,跟你的差不多,用久了以后风机底座的减震橡胶垫老化全烂了,风机跳动噪音很大。自己用502 ...

还是用料的问题,但是这样一个东西也不便宜了,不知道贵的配件是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便宜,做工用料都很一般

不便宜了,我也一直想,这个和养生茶壶,电路原理差不多,那个便宜太多

网友:
我只想说我用的就时这款,比快克861DW便宜500,用着还可以。

网友:
用料还可以,做工也还将就。不过感觉不值这个价格。最多值3-400。

网友D:
你买的多少钱?我去年买600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买的多少钱?我去年买600多点!

我 用  了淘金币还花了700多,基本都是800我的价格

网友:
我们用快克,还是很不错的,
安泰信有些型号还是可以的

网友:
学习了,一直用快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买的多少钱?我去年买600多点!

你买了怎么这么便宜呀,我用了60多的淘金币还花了790了,我去年8月份买的。

网友:
有钱还是买  JBC 风枪  绝对高大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买了怎么这么便宜呀,我用了60多的淘金币还花了790了,我去年8月份买的。 ...

我在咸鱼看到的,然后在淘宝买的,那家好像代理的安泰信的东西,标卖800多,然后联系卖家直接改价628卖的!比快克861便宜差不多一半,所以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咸鱼看到的,然后在淘宝买的,那家好像代理的安泰信的东西,标卖800多,然后联系卖家直接改价628卖的 ...

比我谊华的好太多了,我买了2个谊华的,一个运输过程还压变形了,不得不重新校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是正品吧,板子清洗不行,有点象山寨版,说是山寨版吧,用料和其它细节还可以。我只能说,这是国产货 ...

我对国产的理解是能省则省,国人赚钱能力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