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此电源芯片TP路由4.5-18伏都可以吗?

楼主(2021-05-04):
此电源芯片官方文档介绍
输入电压为4.5—18伏特
此TP没有采取广泛通用的12伏特
而我是经常采用12伏特供电,未见异样
TP特意配9伏特适配器是商业上考量,搞事情吧

网友:
你确定不是你要搞事情??

网友A:
输入电压要看输入端电容的耐压值,输入电压大于耐压值就有放炮可能

网友B:
有时候TP低压不行,我试过TP886  5V带不起来。
优酷L1C 5V-12V我都试过没问题。

网友C:
  我的TP 全都插12V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要看输入端电容的耐压值,输入电压大于耐压值就有放炮可能

切中要害的精彩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TP低压不行,我试过TP886  5V带不起来。
优酷L1C 5V-12V我都试过没问题。 ...

有价值的经验分享
有时间我试试这台TP5伏特可否稳定
谢谢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TP 全都插12V ……

同路人,彼此彼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TP低压不行,我试过TP886  5V带不起来。
优酷L1C 5V-12V我都试过没问题。 ...

如果DC-DC输入电压最低要求4.5V 而降压要求如果是5V 那么你用5V的电压当然不行 反之如果降压到3.3V的话 5V的输入还不行那就是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DC-DC输入电压最低要求4.5V 而降压要求如果是5V 那么你用5V的电压当然不行 反之如果降压到3.3V的话 5 ...

看了你的分析,我的TP也不必5伏试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