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网络摄像头问题!

楼主(2021-05-04):
https://www.vmall.com/product/10086759279552.html

买了一个华为的摄像头 ,号称分辨率是2K
我录制了一段时间  导出无压缩的那种视频  发现分辨率,只有  960*544
我看了一下发现没有可以画质调节的选项

我去联系客服
官方说这个摄像头是 300w像素 300万像素就是  300w=2048×1536  就是2k

以下是官方的解释
像素是构成数码影像的基本单元,通常以像素每英寸PPI(pixels per inch)为单位来表示影像分辨率的大小  ,这个摄像头是 300万像素的 。  2K的摄像头,像素是300万的 ,像素:300万——实时视频分辨率 2304*1296——云存分辨率2304* 1296
——新版2K

我很疑惑 ,为啥录制出来的分辨率是 960*544 ,不是应该是2k分辨率的视频,纵然是不清楚,但是分辨率应该是可以达到的吧

  你官网标注的 摄像头标注的2K 到底是啥意思?指的的啥?

我总感觉他们是虚假宣传,我总感觉哪里不对 ,但是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够,请论坛的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会不是因为考虑CF卡容量录像时间的问题,所以默认设置高清,而实际想录高清视频时要选择超清?
我用的华为海雀的就是这样的。
另外这海雀的录像格式挺怪,mp4,但是电脑上播放无法快进,也没声音。

网友:
2K应该是主码流,录制的是副码流

网友B:
摄像头里面还能再设置码率分辨率,摄像头默认没人讲2K,显示器才讲2K 4K。
摄像头讲100W 200W 300W 40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是因为考虑CF卡容量录像时间的问题,所以默认设置高清,而实际想录高清视频时要选择超清?
我用的华为 ...

我选的就是高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里面还能再设置码率分辨率,摄像头默认没人讲2K,显示器才讲2K 4K。
摄像头讲100W 200W 300W 400W ...

摄像头里没有选项 ,

网友:
看这款摄像头参数理论上应该是2K画质,至于你导出后只有960*544.那就奇怪了。

网友D:
你试试切换到拍照模式之后拍一张照片,看看照片的分辨率是多少?有可能录像文件的分辨率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里没有选项 ,

你是通过IP,输入用户密码登录的摄像头后台?

网友:
2K就是2000 指的是横向像素2000个 一般200万像素横向1920就能称2K了 这个自称2K没问题 看了一下这个摄像头应该能插卡 你插卡录一段 再拔下来卡插在电脑上直接读取 看看分辨率多少 这个应该还是设置问题 但是没用过这款 不知道哪儿可以设置

网友E:
"摄像头标注的2K"  这是针对硬盘录像机的设置,访问录像机可以修改参数,必须配套使用!假如使用储存卡调整范围受到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切换到拍照模式之后拍一张照片,看看照片的分辨率是多少?有可能录像文件的分辨率低一些 ...

拍照我看了 确实是2k的分辨率  单单截取一张图片的分辨率确实有2k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摄像头标注的2K"  这是针对硬盘录像机的设置,访问录像机可以修改参数,必须配套使用!假如使用储存卡调整 ...

这个摄像头我看了app 没有可以设置的选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摄像头我看了app 没有可以设置的选项了

华为的摄像头,必须有华为的录像机配套使用,访问录像机可以修改参数。看不懂(不明白的)不用回帖!

网友:
高清的分辨率就是1080*960 200万像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