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金士顿UV400固态盘真伪求品鉴

楼主(2021-05-04):
拆解了个型号UV400固态硬盘,容量240G,打开心凉了一结子,颗粒少不说,没有一个打金士顿字母的标识,作为一个小白也感觉出满板寨意,请大家看看山货,这个到底什么颗粒,主控,究竟有240G真实容量吗?

网友A:
应该不是真的,但是容量对不对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真的,但是容量对不对看不出来

请问下这个还有个红色指示灯,正品有吗

网友:
山货   SM2259加QLC?

网友:
金士顿固态盘的闪存颗粒都是打的自己的标识。

网友B:
够狠的啊!TLC的话是比原装还好弄个QLC这心黑的。50进的价当我没说过

网友:
假货 59xt+n18a qlc 黑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狠的啊!TLC的话是比原装还好弄个QLC这心黑的。50进的价当我没说过

那容量有虚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狠的啊!TLC的话是比原装还好弄个QLC这心黑的。50进的价当我没说过

新的进价才要50
这也太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狠的啊!TLC的话是比原装还好弄个QLC这心黑的。50进的价当我没说过

新的价格才50,到底是TLC还是QLC?

网友:
01T就是128,两颗就是256,不过这方案真一般啊,颗粒是不是1CE的???

楼主:
内部还有指示灯,正品无吧?

网友:
可以肯定这是假金士顿。颗粒也不是正片。如果料号是正确的,那容量确实有240G。

网友C:
有软件吗朋友们?让测试出来

网友:
应该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软件吗朋友们?让测试出来

啥样的软件呢?

网友:
去查一下金士顿在本地的经销商,然后验证一下就好

网友:
1000%假的  123456

网友:
金士顿都是用蓝板做工好,楼主黑板做工差100%寨货

网友:
除了楼上大佬们说那些外, 还有标。 正品不会这样贴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