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数据线,坏成这样了,还修吗

楼主(2021-05-04):
其实用了没多少时间,质量是真的差,先是皮坏了,还能用,后来重不进电了,发现红线断了。
塑料壳子拆了,发现不是那么容易修的。

原装线可贵了,之前买过几条山寨线,基本几个月就废了,外观还很好,而是无缘无故就充不进电了,估计还是内部芯片的问题。
这次20块钱买了2条罗斯码,不知道这么样。
另外还有一条山寨线很奇怪,手机关机可以充,开机就重不进,不知道什么道理。

网友:
红线接上,整条线用热缩管包一下,满血复活

网友:
自己买好点的线,做一条

网友A:
如果在外面可以把线接上的话尽量接上,然后包热缩管。如果外面接不上的话就麻烦了,要切割那个铁壳,切时还要非常小心,否则切坏了里面的玻璃芯片就废了,具体可以在今日头条里搜索一个叫"镜片600度″的人发的视频,他早期的视频几乎都是修苹果线的,一个一个视频看下来慢慢地就会相信自己也能行,结果一干就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外面可以把线接上的话尽量接上,然后包热缩管。如果外面接不上的话就麻烦了,要切割那个铁壳,切时还 ...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网友B:
苹果由于先天缺陷,接近原厂的组装工艺才能使用较长时间,和里面什么芯片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就算修也没有新线好用了,20块买罗马仕真是有钱,可以十几买一条沃尔玛认证数据线,这个各方面秒杀原装线。如果愿意再多花点钱,买紫米C89数据线,材料组装工艺比上代E75好很多。罗马仕也是可以用,组装工艺比三无数据线强,但是平时特价是1块9一条,返利几毛下来是1块6,不知道你怎么买那么贵。

网友C:
苹果为了所谓的环保,数据线的外皮用了可降解的材料,结果就是用不了多久外皮就先坏了,这么多线提前报废变成垃圾,真的环保吗?

网友:
我是直接换了华为或者国产的线连接那个头子,充电速度杠杠的,国产的线红线都是两条,电流特别厉害

网友:
网上有专门修线的,还可以自己定制线。

网友:
某宝 杉果电子 有惊喜但是我的6S用这个最大充电电流从来没到过1A,不知道是线的问题还是测试仪不准。

网友:
苹果吃相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为了所谓的环保,数据线的外皮用了可降解的材料,结果就是用不了多久外皮就先坏了,这么多线提前报废变 ...

打着环保口号敛财

网友:
最近的罗马士充电线优惠很大啊,1.9元囤了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苹果由于先天缺陷,接近原厂的组装工艺才能使用较长时间,和里面什么芯片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就算修也没有新 ...

紫米比原装线质量差,都没怎么用几个月就破皮了

网友:
我是用尖嘴钳小心的拆开铁皮,换了根线重新焊接。其实原厂那焊工也不咋的

网友:
看起来好像就正线断了,插头没事,按照2楼和4楼兄弟说的就行了

网友:
重新接上应该就可以正常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外面可以把线接上的话尽量接上,然后包热缩管。如果外面接不上的话就麻烦了,要切割那个铁壳,切时还 ...

还真是一干就废,以前的一条原装线破皮了,想着正好拆了换条长点的线材,结果头子夹上台钳刚一用力就断了,这下彻底凉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紫米比原装线质量差,都没怎么用几个月就破皮了

你如果明白MFI认证的概念,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个MFI厂家用的是原装线同样的苹果铁头,然后加上自己的设计做出样品,送到苹果指定的检测中心,电流,强度,尺寸外观等等标准要达到原厂数据线差不多,这个认证才算成功,之后才能大批量生产销售。不正确的反复折断数据线,或者沾上易分解物质,或者个体品质不良,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没有经过论证,就怀疑苹果的认证和厂家的技术实力,这样很不科学。正规认证数据线线断的其实很少,多数是因为金手指外露导致的电极发黑而报废。我买了2条紫米编织认证数据线,用了2-3年没有损坏,但是之后因为接触地面潮湿发黑而接触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