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雷力迅无刷电扳手到货拆解,力小了点,多打几下可以

楼主(2021-05-04):
到货马上拆,做工可以啊,35元可以可以。测试了一下汽车轮胎螺丝,哒哒哒78下。紧的时候真的像论坛说的。力小了点。但是多打几下一样的

电池就不拆了。拆开必须换动力电池。下次一起吧。

网友A:
换2串5并电池好点,但是不值得

网友B:
换软一点的润滑脂就会觉得力气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软一点的润滑脂就会觉得力气大的了

我这个润滑脂是进口的,很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2串5并电池好点,但是不值得

电池现在看还可以,对于偶尔拆下摩托车传动来说够了

网友:
35元哪里买的?谢谢!

网友C:
25R你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池现在看还可以,对于偶尔拆下摩托车传动来说够了

同款,同样用于保养踏板传动,完全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同样用于保养踏板传动,完全够用。

骑什么踏板。交流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现在看还可以,对于偶尔拆下摩托车传动来说够了

这扳手神车的时候我也买了,前几天我怕电池不够,顺手买了个他家角磨机用,电池轮着用

网友E:
你的输出轴会晃动吗?我的很晃,有旷量,好像轴套不匹配

网友F:
我给你补个电池的

1500mah

整体内阻95个毫欧

单个18毫欧左右

看内阻还行,但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些电池几个循环以后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R你试试看

成本有点大,对这种机器来说。国产天鹏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给你补个电池的

谢谢你!好人!看样子以后电池必须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输出轴会晃动吗?我的很晃,有旷量,好像轴套不匹配

我的不晃啊。就是电池接触那破了一个口子。但不影响什么

网友:
:lol:37块的东东。。就是自己松一下,再用它拆下来快一点。。用它都 上上去。。自己加紧。。。能用就是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给你补个电池的

是的,我的充过几次电后,重度用几下,电池就很容易发热断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给你补个电池的

是不是可以把Q4加上是不是力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可以把Q4加上是不是力大一点

换好电池的话加上Q4才有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