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唯一手提秤简单拆解测试

楼主(2021-05-04):
一块多买的,称重精度一般,简单拆解
就这么简单

零部件

称重感应部分

拆解简单组装难,一个搞不好就这样

多次调整螺丝松紧度才恢复如初
称一个硅钢片140克

用另一个十块多的称重130克

130克的比较靠谱

网友A:
牛屎不够亮

网友B:
卖破烂的时候用的上,一块来钱怎么说都划算

网友:
只有牛屎加几个贴片零件的确太简单了

网友:
秤袋盐试试?

网友:
根据电路分析,电路板缺失的元件补上,可以增加充电功能,并且,充电时,电池符号还会亮起,显示正在充电

网友C:
之前五块钱买了一个类似的,每次称完还得清零才能下一次称,比较不爽

网友:
谢谢分享。越来越简洁了。。。。

网友:
屏上显示“锁克”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一般够用,比如买菜

网友:
这个补上件还能改内置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屎不够亮

但是它够圆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破烂的时候用的上,一块来钱怎么说都划算

有道理啊,那就备用吧

网友:
太便宜,当玩具吧,误差太大了

网友:
这种误差很大

网友D(2021-06-10):
引用 网友C:
之前五块钱买了一个类似的,每次称完还得清零才能下一次称,比较不爽

可能和我买的是同款,长按清零键关闭锁定功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和我买的是同款,长按清零键关闭锁定功能试试。

还真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