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旅游闲,用4056小板改鸡肋双锂充电器

楼主(2021-05-04):
也不记得什么时候撸的鸡肋双锂电充电器,输出才500MA也太小了,充一次手电电池要18小时以上,所以一直吃灰中,体积小巧一般改装还放不下,试了下4056小板可放下两片,这样双锂就独立充电还能有各自独立的指示灯,可说是完美了,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位置打孔丑死了,真的不忍看。

网友A:
充一次手电电池要18小时以上?
 弱弱地问一问,你的单个电池的容量是多少mA时的?

网友B:
对向空间很大足以放下2片4056,利用原接口不用另外打孔岂不快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一次手电电池要18小时以上?
弱弱地问一问,你的单个电池的容量是多少mA时的? ...

笔记本拆机电池呢,说明这货标500MA输出实际还远远没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向空间很大足以放下2片4056,利用原接口不用另外打孔岂不快哉

原接口是转向的220V插头利用不了。对向空间是很大但原来的电路板还有固定这个拉簧等作用的,那儿改后电池正极片和负极簧就不好固定也是个难事。

网友C:
您的5v能提供1A的电流不啊,胸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的5v能提供1A的电流不啊,胸蝶

4056理论上可以,实际我还没测,就算没有也比原来 快多了,原来两节共500MA,实际上还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