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爱玛电动车控制器/BOSCH,没研究明白怎么控制的。

楼主(2021-05-04):
电动车有2个问题,想解决下。
没找到方法,白拆开了。
1. 想装一个后尾灯(晚上开大灯就自动在车尾显示红灯)
    没弄明白该怎么接线。
2.车刚买回来,发现车启动时,总是一冲一冲的。
    想改成慢启动,别一冲一冲的。失败!

车是爱玛48v 12安时 锂电池电动车

控制器走线

详细看下各个接口

下图是接电机霍尔线?

下图是转吧线接口,应该是在这里接后尾灯线!
共计八根,不知道定义。

下图看着像防盗,然而原车主说没有遥控器。
那就不是防盗器,那它是什么?

网友:
1,找到大灯开关与灯连接部分加长引线就行,简单的大灯控制可能不需要走控制器。
2,测下三个霍尔有坏的没,

网友:
尾灯从大灯接线即可,开大灯同时尾灯就会亮,根本不需要接控制器。
一般控制器有个自学习功能接线,对接后拧转把调正转动方向后拔开就会正常了。

网友:
尾灯地话可以接到近光上去,应该在控制器上没接口的

网友:
那就是个防盗器,不见上边的天线么?

网友:
你这个可能是方波控制器,换个正弦波矢量控制器试试

网友:
慢启动靠密码,但是有些控制器压根就没设置慢启动。自己百度一下吧。
我的新日电动车,慢启动就是握刹车把手,然后拧几圈油门(好像是5圈),再松开把手,重新开机就ok。

网友:
电动车还分快慢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