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车电池组并联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1-05-04):
我电动车用4812ah锂电 3组并联而成。
已用3年多。感觉电池还正常。
今天突然想到这个问题。请教大家
问题见图

网友A:
你并联在一起用的,两组电压始终一样,怎么会互相充放电呢?

网友B:
不可能相互充电,电压是一样的,只是内阻小的电流大,内阻大的电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并联在一起用的,两组电压始终一样,怎么会互相充放电呢?

问题可能没有说清楚,用充电器充电的时候,哪路电流大呢,还是一样大。
如果一样大,我每路2a电流,3路6A电流,上6A的充电器,充电速度快。
如果不一样大,我就不敢用大电流的充电器了,怕某路先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相互充电,电压是一样的,只是内阻小的电流大,内阻大的电流小

问题可能没有说清楚,用充电器充电的时候,哪路电流大呢,还是一样大。
如果一样大,我每路2a电流,3路6A电流,上6A的充电器,充电速度快。
如果不一样大,我就不敢用大电流的充电器了,怕某路先坏。

网友(2021-08-27):
电压始终相同,充电电流不同,放电时电流也不同,能者多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相互充电,电压是一样的,只是内阻小的电流大,内阻大的电流小

大电流放电的时候,内阻大的电池放电电流大,电压降低,结束放电后高压电池会向低压电池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电流放电的时候,内阻大的电池放电电流大,电压降低,结束放电后高压电池会向低压电池放电 ...

这个问题存在,影响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存在,影响很小

2组电池性能参数一致的话,互充电流很小,我前两天测的2组全新的72V10AH并联,互充电流<2A吧,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