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烽火HG680Y机顶盒破解固件

楼主(2021-05-04):
请教老师们,有烽火HG680Y机顶盒破解固件请发一个。或者知道这个盒子CPU型号和配置,可以刷那个固件,在次谢谢老师们

网友:
建议直接拆机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记得这玩意可以不破解换桌面啊,换成当贝不就行了

网友:
多年前的盒子,破解了也没什么价值,配置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