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刷空转发烫

楼主(2021-05-04):
拆开看到这里有泡泡,是这里短路吗?
还有救吗?
转子不好拆

网友A:
威克士 专业的玩具制造商
用来干活还不如公模的无刷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威克士 专业的玩具制造商
用来干活还不如公模的无刷工具

能看出是威克士?专业人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威克士 专业的玩具制造商
用来干活还不如公模的无刷工具

我们厂大把威克士,干粗话都一样,还有大有,BOSCH,用起来都差不多,该坏坏,该晃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厂大把威克士,干粗话都一样,还有大有,BOSE,用起来都差不多,该坏坏,该晃晃 ...

BOSE不是造耳机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BOSE不是造耳机那个

没文化,不用在意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厂大把威克士,干粗话都一样,还有大有,BOSCH,用起来都差不多,该坏坏,该晃晃 ...

老哥,大有是不是比威克士好多了

网友D:
想谈就得说清所有,发热到什么程度,能不能拖负载,正反转转速顺畅不,空转的电流是多少等等。

要是发热只是温热,那就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厂大把威克士,干粗话都一样,还有大有,BOSCH,用起来都差不多,该坏坏,该晃晃 ...

博世 大有 威克士
博世的充电工具太差劲了 完全就是收割韭菜的 (同价格被牧田秒杀 同级别被大有秒杀)
大有 国产之光 比东城更好用 价格是属于同级别的
威克士 伪洋品牌 属于样子货 用来干活就很娇气了 容易出问题 (电池还分绿色跟橙色 完全就不是一个干活该有的样子)

不差钱的直接上米沃奇 完全就是为重活而生的 (香港公司 中国制造 总部在美国)
喜利得现在是不上不下 而且性价比没有米沃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谈就得说清所有,发热到什么程度,能不能拖负载,正反转转速顺畅不,空转的电流是多少等等。

要是发热只 ...

电机空转个几秒十大秒就发烫,图线圈中间那个位置有小泡泡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空转个几秒十大秒就发烫,图线圈中间那个位置有小泡泡

听你这话的意思你是把电机拆出来空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你这话的意思你是把电机拆出来空转的?

是的,开始空转就感觉出风很烫,然后拆下来空转试了试,几秒就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世 大有 威克士
博世的充电工具太差劲了 完全就是收割韭菜的 (同价格被牧田秒杀 同级别被大有秒杀)
...

米沃奇好贵的说

网友:
首先怀疑霍尔的问题,气泡嘛,灌胶有气泡很正常

网友:
几秒钟就烫,大功率电烙铁也没这么快啊,怀疑转子定子间严重碰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开始空转就感觉出风很烫,然后拆下来空转试了试,几秒就发烫

拆下来转不行,轴承和定子没有支持,转子会碰定子的。

网友:
是不是磁铁失磁导致电流太大,我在有刷的遇见过.

网友:
其实不用管它。。。一直用烧了再修

网友:
不上外壳不能通电,转子和定子不同心,扫镗,能不发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