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求助 索尼GX675 随身听通电显示Err

楼主(2021-05-04):
索尼GX675 通电现实如图 咋回事?有没有大神知道的?

网友:
开机收音正常吗

网友A:
不知道什么原因,帮顶。
老随身听其实音质还是很好的,但磁带颤音或多或少存在无解。

楼主:
通电就显示这样的字母 按键无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原因,帮顶。
老随身听其实音质还是很好的,但磁带颤音或多或少存在无解。 ...

颤音是皮带松了或者换的劣质皮带。

网友B:
可能是皮带老化,机芯动作不到位,CPU报错。

注意图中那个机芯状态识别开关,那个位置电路板有个开孔,机芯上有个铁片申过来与电路板背面有个开关联动,是左右横向动作。
用手拨动那个驱动主轴,方向自己尝试一下,让那个开关往某个放向动动,再通电看看报错否,需要反复尝试。
注意,磁带仓内不要放磁带,不然CPU会自检尝试让机芯动作,但皮带坏了动作不了就会报错。

网友:
打开内部和索尼GX612一个模样了

网友:
老师们好 求好皮带的销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皮带老化,机芯动作不到位,CPU报错。

注意图中那个机芯状态识别开关,那个位置电路板有个开孔,机 ...

皮带没问题 机芯没问题 就这个故障码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很恼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没问题 机芯没问题 就这个故障码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很恼火

也可能这个开关内部氧化了接触不良,要拆电路板出来量

网友:
现在还有人玩这个,帮顶一下;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按键有没有滴滴声?或者串键?

网友:
家里磁带机吃灰了,还有一堆正版卡带

网友C:
看图是快进出故障,重新开机,不做任何操作,有没有故障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是快进出故障,重新开机,不做任何操作,有没有故障显示

通电就显示Err 是一台正常的机器 是什么原因会导致错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