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看它了!迅琪QY-2016调光台灯,电路有5个芯片

楼主(2021-05-04):
近来闲,抠了一个台灯,号称“护目神灯”。有点儿故障,尚未解决。
原以为它就是可控硅调光,不料打开后发现它居然用上了微处理器。有点意思,发上来大家看看。系统有5个芯片,
U1:PIC16F1503(单片机)
U2:丝印2409/3948  猜它是SN3948 升压恒流
U3:AX3007降压型DC/DC转换器
U4:NV080C语音芯片
U3':BS816A(面板触摸按键控制)

电源适配器输出:12V2A
台灯底部标签:

面板按键位置:

面板正反面PCB:

主控板正反面PCB:

两块板合成

根据PCB板汇出系统电路图:

故障现象:
经常死机。
按下开机键,经常直接跳到“儿童模式”,出现死机,语音一直在提示:“小朋友.......”,此时按其他键均不起作用。
考虑是不是“儿童模式”按键太灵敏了,欲降低这脚的灵敏度。
BS816A资料:提示在触摸输入脚加 0~25P 电容可以调节灵敏度。但试着加电容没有改善。检测各个芯片的电源电压 都正常。
根据系统图,下一步考虑是不是单片机出了问题:程序乱了? 这单片机没有外部复位电路,无从下手。

网友A:
能根据实物画出电路图的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根据实物画出电路图的都是高手!

谢谢点评加分!
高手可不敢当。遇到少见的东西手痒,琢磨琢磨。

网友:
居然用了PIC的单片机, 简直丧心病狂

网友:
一看这pcb面积就知道质量不错

网友:
灯都没看到

网友:
设计的不错,可惜程序有问题,不好解决。

楼主:
灯盘体积较大,检修绘图PCB不便,灯线掐掉了。
某宝上有售,关键字“强眼护目眼灯”,报价 棕黄白灰。价值不菲

网友B:
引用 楼主:
灯盘体积较大,检修绘图PCB不便,灯线掐掉了。
某宝上有售,关键字“强眼护目眼灯”,报价 棕黄白灰。价 ...

这个报价,估计是灯珠占大头费用,电路板小意思,才一点点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报价,估计是灯珠占大头费用,电路板小意思,才一点点成本

如此计算成本?

网友:
画蛇添足,卖那么贵,不搞复杂一点对不起啊。

网友(2021-06-14):
引用 楼主:
灯盘体积较大,检修绘图PCB不便,灯线掐掉了。
某宝上有售,关键字“强眼护目眼灯”,报价 棕黄白灰。价 ...

RMB140+-0.05%❓❓

网友:
护目神灯 护目神灯 护目神灯

楼主:
1498.00 元!!!

楼主(2021-08-03):
修复了!
各种分析、检查,最后着眼点还是落到触摸芯片上(BS816A-1),更换后故障消失。
检查分析过程:
1、首先检查电源: 降压开关电源正常(各芯片5V供电正常);升压恒流电源正常(LED灯盘能点亮,而且触摸按键可以调光)。
2、语音正常(触摸按键可以改变语音模式)
3、单片机基本正常(触摸按键改变模式,相应的模式指示灯都随之而变)。
如果是单片机某一路故障,则此机就要报废。
或者改造其控制电路?弃单片机、触摸芯片、语音芯片、降压开关电源都不用,只保留升压恒流和照明灯盘部分。不过,这样就有些可惜了,
4、最后还是购得触摸芯片更换之,居然好了!
    究其原因却未得详解:查BS816A-1的规格书,没有提示此故障的现象、原因。捋各个输入、输出端子的高低电平也没查到违和之处。

网友:
可怕
果然老人孩子的钱最好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