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咨询一下电子达人,关于显卡的贴片电容问题。

楼主(2021-05-04):
最近一台老电脑开机不了,主板保护不通电,拔了显卡,用集成卡能开机,问题出在显卡上,显卡是蓝宝石的hd6770,非常古老了,但是不玩游戏还能将就用着,拿掉风扇,观察发现有2颗电容外观有问题,量了下阻值显示0.5欧通路了。
现在问题是,量下来应该是1206电容,网上有16v 25v 50v等,显卡也就12v电源,16v耐压是否够了?还有就是直接去掉电容是否可行?
图片如下:红圈里的2个电容

网友:
可以用25V耐压的替换,去掉不用的话会影响后续电路及引起不稳定性!

网友:
可以先去掉开机看看能不能显示,然后再补焊

网友:
用16V的代替

网友:
买同样大小的就行了,或者从废板上拆,这玩意没有正负极,考虑到电压波动/留一个余量,最好选25V的,开裂的,都没有用了,拆掉得了

网友:
看起来像是滤波电容,可以先拆掉再看看有没有短路。然后再试一下能正常开机吗,最后再找电容换上去就好了,耐压值选大一点的。

网友:
推荐25v 这个应该是上管的电容,12v 一般要选翻倍电压才靠谱

网友:
16v的可以替代。

网友:
你拆下来就知道很有可能没有短路。电路本身组织就比较低。一切要以拆下来测量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