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平板灯电源点显示器背光led频闪

楼主(2021-05-04):
我有一个屏幕坏了想用屏幕背光作照明,
刚好有个平板灯的电源,我看电压功耗都对得上,于是就接上了。
刚开始用万能表电阻x1档,测单个led能亮,
但是用电源全上就不亮了。
然后我把电源正负对换就可以亮了,这是为啥?
然后有闪烁,一秒两次这样。
网上查到这个灯珠应该是lg7020  3v1W单个
我平时就拆拆键盘,这个灯正负极为什么要反着接,和万能表测单个完全相反,,还有频闪实在想不明白,这个平板电源不是“恒流稳压了么”?还望指教。

网友:
电阻x1档能点亮白光LED?我猜你的万用表是3V供电的!

网友A:
“这个灯正负极为什么要反着接”?
那是你以为万用表的红表笔是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正负极为什么要反着接”?
那是你以为万用表的红表笔是正极

一针见血,回答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