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T510 120G 固态硬盘还能用多久

楼主(2021-05-04):
今日在垃圾佬那儿用一根1代内存条+一块500G的SATA硬盘(可能是坏的)换了这块联想ST510 120G 固态硬盘和一根宇瞻DDR3 1333 2G的内存条。为什么是换而不是买呢?因为老板要整机卖,收的人是只点里面的东西缺不缺,只要不缺件就行,害我又跑回家拿东西来换。
经检测两件物品都可以正常识别。内存条有点怪的是单根电脑不能启动,和另一根配合插入就可以正常识别,在电脑属性里显示的总量是4G(2G+2G),想想内存条应该没问题。大家看看这块固态还能用多久?临界值全部为50,但没有报警信息。

网友A:
写入量很低,放心用就是了

网友B:
TLC的颗粒现在一般正常使用写入寿命是30TBW-60TBW,一般家用可以用3--5年吧

网友C:
垃圾佬好心肠,允许你换,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量很低,放心用就是了

是看的主机写入总量还是NAND写入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C的颗粒现在一般正常使用写入寿命是30TBW-60TBW,一般家用可以用3--5年吧

希望还能用些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垃圾佬好心肠,允许你换,赞一个。

其实他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只要主机里不差件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看的主机写入总量还是NAND写入总量

都不准,一般是看NAND写入量比较准,但是2258的NAND写入量没计算SLC缓存的部分。这盘看上去是就装了个系统而已,没什么大量的写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还能用些时间

一般都可以用个3--5年吧,这玩意要求机器内存最好不低于6G。不然放大会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准,一般是看NAND写入量比较准,但是2258的NAND写入量没计算SLC缓存的部分。这盘看上去是就装了个系 ...

我到手看了下就是系统文件及一些极少的文档文件和几个软件,没其它。分了2个区,C盘使用量不足30G

网友:
一般都可以用个3--5年吧

网友D:
基本上按照全新计算,写入量才这么少,整体擦除数值也低,而且通电时间这么长,应该不是翻新重新开盘吧。我也想有垃圾佬给我换一个这样的

网友E:
两年前一个回收废品的对我说电脑主机不管好坏只要里面配件齐回收都是60元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年前一个回收废品的对我说电脑主机不管好坏只要里面配件齐回收都是60元一台。 ...

现在什么价收?卖了2台很破旧的台机,35元一台卖的,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按照全新计算,写入量才这么少,整体擦除数值也低,而且通电时间这么长,应该不是翻新重新开盘吧。我 ...

好好的,不用重新开盘吧?还是先用用吧,有问题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好的,不用重新开盘吧?还是先用用吧,有问题再开

他是说这盘可能是翻新的。

网友:
一看就是翻新盘

网友:
垃圾佬是个好的垃圾佬,想想我手里折腾坏的件能换三台电脑.........伤心了

网友:
硬盘60包邮收了

网友:
ST510 120G这个盘咱之前在联想的代理那里拿到过一批,手头也还留着一个,拆开看过里面是马牌的主控和4颗32GB的重打标BGA152封装的颗粒 无缓存的方案 半盘的时候速度就变成了大号U盘,空盘的时候还能勉强看看,这玩意还有个换壳的版本……SL700 120G的版本。之前京东有卖,不过现在找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