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罗马仕七千猫移动电源,居然是不起眼的小问题

楼主(2021-05-04):
捡到一个罗马仕的移动电源,七千猫版本。拿到一看,还有9V2A快充输出的。按键之后毫无反应,估计是电芯废了,所以被人扔掉了。也没充电,直接开拆,想着得个移动电源的板子。

这玩意儿之前没拆过,用平口螺丝刀沿着边沿划开,果然是一堆的卡扣。
直接暴力拆开,卡扣坏了好几个。
电路板比较规整,四颗螺丝固定,同时还有NTC引到电池,过温保护。

拆掉螺丝,取下电路板和电池,3节LG的电芯并联,量得电压2.3V。

上可调电源4.2V直接怼在电池两端,限流1A,平均每颗电芯330mA,安全范围内。
充了大概9个小时,电压到4.2V了。
此时按输出按键,只有1颗灯亮,输出也没有电压,长按按钮,LED手电也不亮。

从已有的情况来看,电芯应该是正常的,主板初步分析如下两图:

由于按键有反应,初步判定主控IC正常,但是只亮一个灯,说明电量显示部分不正常。

先从电池正极往上通路查起,电阻是最简单的,先用万用表一个个量吧。
红圈部分01A(100欧)正常,01C(10K)电阻,测得阻值300K以上,看来不正常。(不确定是由于虚焊导致的通路阻值变化亦或是工艺问题)

拆下离线检测9.9K,正常,保险起见,将3个01C电阻更换,再次按键,电量显示正常了。

既然拆了,就看下几个IC吧,以下是近距离拍摄图。
主控IC SONIX SN8P2722APB

TI BQ2589S 充电管理芯片

TI的S61088A 同步升压芯片

网友A:
电量显示会影响正常输出?能否说说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量显示会影响正常输出?能否说说原理

猜测是因为有单片机在做电源管理,电量不足,可能就不会开启输出。

仅仅是猜测哈。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用的什么拍的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