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雷克沙的3267AE, 64G写入掉盘如何解决,现在不能重新开卡了。

楼主(2021-05-04):
雷克沙的3267AE, 64G写入掉盘如何解决,现在不能重新开卡了。大神都去哪了?

网友A:
64G的懒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G的懒得折腾了

教我,我继续折腾

网友B:
3267AE是出了名的稳定的,雷克沙的颗粒也是靠谱的,不应该的。这个很容易修复啊,首先量产工具能否识别?能识别就简单,进入Debug模式Erase All,然后再量产。不能识别的话,要短接,拆开看是什么颗粒,在颗粒或电路板上找到2个Data的金手指短接,插入U盘,就可以量产识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67AE是出了名的稳定的,雷克沙的颗粒也是靠谱的,不应该的。这个很容易修复啊,首先量产工具能否识别?能 ...

点那个debug需要密码不知道密码是哪个

楼主:
就是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67AE是出了名的稳定的,雷克沙的颗粒也是靠谱的,不应该的。这个很容易修复啊,首先量产工具能否识别?能 ...

谢谢你好像是可以了写入数据现在没有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67AE是出了名的稳定的,雷克沙的颗粒也是靠谱的,不应该的。这个很容易修复啊,首先量产工具能否识别?能 ...

昨天晚上搞得可以用了但是不能装壳子里,现在不能写入连续超过10G,超了还是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搞得可以用了但是不能装壳子里,现在不能写入连续超过10G,超了还是掉。 ...

什么叫不能装壳子里?不是原装的雷克沙?DIY过的?那问题可能出在硬件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不能装壳子里?不是原装的雷克沙?DIY过的?那问题可能出在硬件上了。
...

旋转的s37 装壳子里掉的厉害,现在可以写入5G-10G数据,再多了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