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越跑越慢的电动车控制器 ,96V/80A大功率的

楼主(2021-05-04):
96V80A的控制器  跑几分钟就会突然变慢,然后就基本跑不动了
但是断电之后再开动力又再恢复,跑几分钟又出现

楼主:
有人知道是故障不

网友A:
霍尔传感器出问题了,,,,,,,,所以才会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传感器出问题了,,,,,,,,所以才会这样子

我几换了一个新的控,跑起来正常,但是滑行过程中,拧电门 电机会哒一声然后卡顿一下

网友:
能不能在线看下驱动脉冲是否有变化?

网友:
把老头乐上的控制器搬到两轮车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几换了一个新的控,跑起来正常,但是滑行过程中,拧电门 电机会哒一声然后卡顿一下 ...

检查霍尔传感器,,,不检查就不知道问题,,霍尔是用来反馈转速磁场强度等各项数据的,,用于负反馈控制

网友:
来学习了,没有遇到过

网友:
96v的小龟可不得了

网友(2021-08-02):
我的96v30a的控制器,好像是15个管子,你这个18个有80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