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雷力迅无刷电动扳手到货即拆,简单图解冲击结构原理

楼主(2021-05-04):
前两天有坛友发这个扳手的优惠信息,看到后觉得便宜也跟风撸了一个。

整体外观

拿在手里个头不大,分量适中。

有挂绳

充电器圆头 屁轻

拆掉电池

各角度

特写

转速什么什么的

照明灯

电池触片

方轴不带六角孔

前壳铝的

内部轴套

方轴和缓冲垫圈

另一面方轴力矩输出滑锤

打击锤,内部伸缩轴被弹簧拉紧,中心轴四周曲线滑道嵌入两颗滚珠,异形锤头内圆也加工成曲线滑道 ,交接于谷点和峰点。
当堵转后弹簧被压缩,锤头向下行进,当滚珠运行到峰点后随锤头内圆曲线滑道迅速滑落到谷点,落差行程加上弹簧的驱动使锤头迅速向上冲击,撞击方轴滑锤形成旋转冲击力,也兼做扭力打滑。

滑锤和打击锤之间有大概100度的活动行程,拧松螺丝时初始需要较大力矩和一定敲击力,方轴初始状态为静止状态,当按下按钮打击锤旋转并不立即驱动方轴,而是经历100度左右的滑动行程,这样打击锤有储能时间,当越过100度时撞击到滑锤上,使初始力较大有个敲击作用,使其更容易拆卸螺丝,就像生锈的螺丝一上来拧不动套上扳手用榔头敲几下一样。
松开按钮后电机电子刹车立即停转,打击锤立即静止,方轴由于和打击锤活动连接,由于自身惯性还会向之前方向运动一段距离,这样就实现了自复位,为下次按下按钮做准备。

打击锤弹簧

行星减速齿轮

只有一级减速

拆开

转子根部轴承加散热风扇

齿圈和垫圈和打击锤底部轴承

转子轴承,使用6磁极内转子无感无刷电机(无霍尔反电动势换相)

转子

正反转拨片和分段调速电位器,注意调速器实际不在开关里,在控制板里,这个开关内部实际上只有几颗电阻组成的分段电位器,及正反转开关。

正反转切换

无刷驱动控制板

封胶了,隐约可以看到6颗mos组成的三相桥驱动。

有电量显示

两段扭力调节

有松自停功能,防止松螺丝时跑掉。

电池包

周身无参数

充电口

拆开

电芯型号参数,5粒串联。1500mah 5c

5串锂保板,省了一颗放电mos和ntc热敏。

放电mos两颗并联

充电由于采用独立通道,因此可以用一颗小功率mos代替大功率充电mos。

有刷三防胶,去掉胶隐约看到cm系列1051。

找到它兄弟资料,和他大同小异。

充电器不拆了,国际品质没啥好看的。输出只写了一个范围,1.5a输出我不信。内部应该就是最简易的原边恒流控制加简易转灯指示。

完。

友情推荐为了更好的阅读体验欢迎新游客注册id互动,数码之家新站注册快捷地址https://www.mydigit.cn/member.php?mod=register

网友A:
前排围观,5g流行起来4g降速了,到现在还没打开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围观,5g流行起来4g降速了,到现在还没打开图片…

李兄来了,第一次上传图片服务器卡住了,只得再次上传,发布后帖子多了很多空白,清除了几遍才好,编辑器复制粘贴还有bug,只要一复制粘贴就会把文字多很多属性,例如字号和颜色啥啥的,自动变绿色。

网友B:
35又惹得偶心痒痒了,大婶,不知道还有木有呀!

网友C:
看着很像牧田款的电池,这价格蛮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李兄来了,第一次上传图片服务器卡住了,只得再次上传,发布后帖子多了很多空白,清除了几遍才好,编辑器 ...

我当是我手机网速不行呢,不过手机4g网速确实慢了好多,那些推销5g的没少给我打电话。话说这个啪啪啪挺不错,晚上出去卸个轮胎啥的不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又惹得偶心痒痒了,大婶,不知道还有木有呀!

应该还有,元首可以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很像牧田款的电池,这价格蛮值的

35真不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李兄来了,第一次上传图片服务器卡住了,只得再次上传,发布后帖子多了很多空白,清除了几遍才好,编辑器 ...

我弄的那充电角磨机力矩大了电池输出就保护,每次得断电才能解除保护,和这个保护板差不多,也省了个MOS,一直也没弄它,这个不知道会不会

网友D:
车在哪里 车在哪里 车在哪里 谢谢

网友:
这种东西用处很单一不好配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在哪里 车在哪里 车在哪里 谢谢

马宝搜索品牌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是我手机网速不行呢,不过手机4g网速确实慢了好多,那些推销5g的没少给我打电话。话说这个啪啪啪挺不 ...

啊。。。。。偷轱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弄的那充电角磨机力矩大了电池输出就保护,每次得断电才能解除保护,和这个保护板差不多,也省了个MOS ...

试了不会,销子孔穿了把螺丝刀直接打弯,我的日本改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不会,销子孔穿了把螺丝刀直接打弯,我的日本改锥啊

可能这啪啪啪扭矩大,不容易超电流,那角磨机就不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这啪啪啪扭矩大,不容易超电流,那角磨机就不中了…

角磨机功率比较大,如果排除电池不行欠压保护的话,可以多并联一颗放电mos,应该就不会了~

网友E:
我买的时候59,就觉得很便宜了!

现在35!!!难道再录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时候59,就觉得很便宜了!

现在35!!!难道再录一个?

嘿嘿看你心气儿了,35这价以前好像也卖过~

网友:
刚上车,感谢

楼主:
动作很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