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奇力速插电AC220v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1-05-04):
之前拆解的是个直流供电的电动螺丝刀。这次拆解一个交流220V的.拆解后发现这电机他牛X了,直流供电从DC10V-DC274v都能运转.

网友A:
谢谢分享,奇力速还是不错的。我也有一款,但造型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奇力速还是不错的。我也有一款,但造型不同。

这种应该是早期工厂流水线上用的。

网友(2022-12-27):
马达部分我知道怎么拆,可扭力部分就不知道怎么拆了。想拆出来清洗一下换个黄油,保养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