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有谁鼓捣过这种膜片化油器?

楼主(2021-05-04):
这种多用在链锯、便携割草机的化油器我没拆开过,以前我只拆修好过柱塞式化油器,自己调整好过浮子室液位高度,而这种化油器到目前为止也仅拆到这个程度,因没有备份膜片,也不太了解它内部结构所以暂时先不拆它,因之前不爱启动,经我调整后现在能启动了,但感觉比以前费油了(我已经调小进油管上方的螺丝了——应该是管混合比的),这种带回油管的估计里面有个负压膜片油泵,在发动机脉动的气压变化下负责提供油压,代替浮子室工作,回油管负责保持恒定油压,压力不能大否则自喷,只在喉管负压时喷油,这种原理是不是类似二战的英美用的梅林发动机的,43年以前英美吃了不少德国bf109的亏,因它是机械燃油喷射发动机(现在是电子燃油喷射发动机),美英的靠浮子室保持液面的普通化油器在飞机翻滚格斗时有可能会断油,43年后美英有了压力化油器才解决这问题,那么这种化油器原理可能跟这个类似。图示上面是接油门步进电机的位置

楼主:
细的管是接手动油泡油泵的化油器回油管,粗一点向下的是接进油的

楼主:
上面接步进电机的接口若是能移植到139f四冲程割草机化油器上就能减少对这种价格贵不少的专用化油器的依赖了

楼主:
这回主要拍的上部,下部油管有的图没拍到

网友A:
怎么感觉有摩托化油器的影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有摩托化油器的影子?

都是化油器,当然有影子。。。

但是摩托车都是浮子式的化油器,因为它没有倒立工作的姿势

网友B:
一直没搞懂化油器里浮子存在的意义是啥,就是为啥要维持一个液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搞懂化油器里浮子存在的意义是啥,就是为啥要维持一个液面

因为只有维持一个固定的液面,用固定的喷孔才能喷出固定数量的汽油与空气混合,保证正确的油气混合比。如果液面不能保持恒定的话,油气比就没谱了,发动机不能高效工作,甚至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