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海信LED40K160JD液晶电视,故障为蓝暗屏,无图无声

楼主(2021-05-05):
    2011年购买的海信LED40K160JD液晶电视,出现开机黑屏,有声音的故障。多次开机后屏幕不亮,声音也没有了。在光线很暗的环境下观察,发现屏幕实际为蓝暗屏。
    拆机(打开背板),观察到背光灯组点亮正常。
    上网查找资料,有用信息仅两条:一是有网友说这是该机型的通病,屏幕逻辑板贴片电容CD11短路。另一条,一位网友说同样故障现象,查出同样是屏幕逻辑板贴片电容C07短路。
    该机拆掉后盖后,可以看到两块大电路板,左边是电源和背光板,右边是主板。
    拆掉固定电视机底座铁板(位于电视机最下面的中间位置,有4个银白色螺丝),可以看到部分逻辑板,但没有找到CD11和C07。
    继续拆遮挡逻辑板的铁片(需要取开右下侧的一个排线,拿起底部的两个扬声器,拆若干银白色小螺丝和4个黑色稍大一点的螺丝),这时可以看到逻辑板全貌。
    在中间偏右边一些的位置,可以找到贴片电容CD11和C7(本机标记不是网友所说的C07,估计是笔误),两个电容一上一下靠得很近。在线测量,CD11和C7两端均呈现短路状态。
    拆下CD11,电阻档测量,没有短路;电容档测量,容量10μF左右。
    继续在线测量C7两端,仍呈现短路状态。
    拆下C7,电阻档测量,短路。
    测量线路板两电容焊点,不再短路。
    CD11和C7外观一样,于是找了一个同样外观,容量10μF的贴片电容更换C7,焊回CD11。
    开机,机器恢复正常,修复。
    因为没有仔细跑线,根据测量和更换结果,估计CD11和C7是并联状态(或者中间串有电感),其中一个短路,在线测量时两个都呈现短路状态。
    修理过程没有拍照,完成后想着既然是通病,将过程分享出来,可能对网友有用,所以尽量写的详细一些。      机器螺丝太多,实在不想再拆开拍照了,见谅!

网友:
写得详细,有配图的话那效果就更好了

网友:
我家是海信LED40K360J,有时候看着突然全无,重新启动,有时经常出现,有时没有,但现在又好了,也许与气温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