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松下ehf智能型电子镇流器_型号

楼主(2021-05-05):
松下单管ehf45wx1镇流器,可以带下述灯管:18x1,23x1,36x1,45x1或者10-45w单,或者10-23双。端子有问题修了下,功能正常。松下做工不错,预热到位。坛友欢迎讨论打赏。

网友:
蓝色贴片的是电阻吗?为什么是蓝色的?

网友:
蓝色应该是精度高点

网友A:
av看多了把 到处是水印加马赛克,这是多大的心里惯性

网友:
看过那么多水印这种算最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看多了把 到处是水印加马赛克,这是多大的心里惯性

没看到您的帖子,不知道您怎么加水印呢?谢谢。

网友B:
让我说说它的不足:大电容用的不是日系电容,是小牌子电容,电容的品质对于寿命至关重要。

                            板子反面开关管的散热铜箔小小的一点点,应该要大些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我说说它的不足:大电容用的不是日系电容,是小牌子电容,电容的品质对于寿命至关重要。
                ...

你说得对,之前的都是尼吃糠电容,后期都变成国产电容了,寿命肯定差一些,高频管发热量大,但是贴片没有散热,很多背面的板子都烧黑了,但是坏都不坏这里,很神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让我说说它的不足:大电容用的不是日系电容,是小牌子电容,电容的品质对于寿命至关重要。
                ...

大电容是AISHI艾华的,虽然不是日系,但是寿命没问题,能用这个品牌的也算不错的了;日系电容整体实力比大陆产和台产好,但也不必过于迷信,有些日系电容是大陆厂代工或者泰国、马来西亚工厂生产的,比如ELNA部分电容是江海电容厂代工。日系电容也分三六九等,高等极品、长寿命系列价格太高

网友:
新电元的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电容是AISHI艾华的,虽然不是日系,但是寿命没问题,能用这个品牌的也算不错的了;日系电容整体实力比 ...

说的有道理,我见过汽车用的天龙喇叭,是乌克兰制造呢,汽车厂用的一定是正品,一套下来一万大多呢。

网友(2021-07-27):
引用 网友B:
让我说说它的不足:大电容用的不是日系电容,是小牌子电容,电容的品质对于寿命至关重要。
                ...

那是艾华的电子镇流器专用电容…日系电容也不过两千小时寿命,艾华青皮蓝皮电容都是四千小时寿命以上

网友(2025-02-23):
HEX与LEX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鬼子总是能把最简单的东西玩出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