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GE通用电气ELB235S荧光灯预热电子镇流器

楼主(2021-05-05):
做工不错,比较少见的牌子,用于t5灯管,自适应功率。看着是并联的,但是一根灯管不能点亮,必须要两根灯管。少见型号,拍摄不易,欢迎打赏讨论。谢谢大家了

网友:
现在能用荧光灯的地方不多了,

网友A:
这还是有用的,比如能否用在点紫外的消毒灯上。可否满足需求。

我看点很多紫外灯的,都是二三百瓦功率。这个镇流器是否功率不足啊。有点不明白。

紫外灯的镇流器和普通荧光灯的在镇流器到底有啥不同。

网友B:
想知道怎样实现自适应功率的,知道的朋友麻烦说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是有用的,比如能否用在点紫外的消毒灯上。可否满足需求。

我看点很多紫外灯的,都是二三百瓦功率。这 ...

我这边了解的紫外线灯管,和普通荧光灯功率是一样的,只要功率一样就可以用,比如28w的t5灯管,这个就能点亮,大概1米多长,就有紫外线灯管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怎样实现自适应功率的,知道的朋友麻烦说说,谢谢。

很多带芯片的,都可以自动识别功率,我猜可能和芯片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怎样实现自适应功率的,知道的朋友麻烦说说,谢谢。

不同功率的灯管,长度和直径都不同,所以启辉后端电压和电流也不同。

网友(2022-05-27):
接一条灯管 时,一组接1-2,另一组灯丝接6-7,如果这样还不能亮,可以短接3-4(或者4-5)
试一下了,应该可以点亮的
看起来是L6562+L6574的经典方案

图片里面的小卡片是啥意思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怎样实现自适应功率的,知道的朋友麻烦说说,谢谢。

IC检测灯管的信息,进行对比,然后调整电流,这样就可以改变灯管的功率,让灯管工作在最理想的状态。

这种检测回路,还可以检测灯管的各种异常状态,当灯管出现异常状态时,镇流器就会进行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IC检测灯管的信息,进行对比,然后调整电流,这样就可以改变灯管的功率,让灯管工作在最理想的状态。

这 ...

太复杂,5块钱的电子整流器所有号称功率灯管通用,事实也能点亮,不过不保证灯管寿命。

网友:
估计坏了不好修

网友(2023-02-26):
ge美国通用,,就是佛山照明收购的吧,,是国家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