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躺坏了的测试仪祸害了一整板电池,拆修ANENG 168Max 圆柱形电池测试仪

楼主(2021-05-05):
前些天自己的一个液晶手写板电池没电了,打算换个CR2016的电池,翻出来一板(5颗那种)全新的电池,当时也是偷懒了,没用万用表测,直接拿的安能这个测试仪测了电池的电压,结果一板5颗电池全都“没电”(正常情况下测试仪屏幕没有显示,就是表示电池电压/电量很低),自己以为是电池真的没电了或者内阻太大不能用了,然后就把5颗电池都扔进了垃圾桶,随后又去淘宝买了一板CR2016……

过了两天,忽然想起来,会不会是测试仪有问题?用可调电源代替电池连接到测试仪上,结果发现输入电压在3.2V以下的时候,测试仪都不会显示,测试仪本身是支持1.2~4.8V输入的,看来真是测试仪有毛病了……这测试仪有段时间没用了,它躺在那,它……它……它就躺坏了

测试仪是花了15块钱买的,测量电池电压也挺方便的,就这么扔了有点可惜,还是拆开看看能不能修上吧

干电池通过升压的方式驱动主控,那个SOT89封装的E30F就是升压IC  QX2303 3.0V,外围的电感、电容和二极管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没发现什么问题

QX2303规格书摘要

接上电池之后再测了一下2303,发现输入脚LX的电压与Vout脚电压相同,明显是内部短路了,躺着躺着就能躺短路了,这叫什么事……

去淘宝买了5个2303 3.0V的,IC倒也不贵,一毛几一个还包邮,在路上蛄蛹了好几天终于到了。话说住在北方收快递就是没有南方惬意,南方一两天就能收到,北方怎么也得三四天甚至更长

然后力气活,用风枪把2303换上

测试仪原地满血复活,又可以继续得得嗖嗖了

可怜进了垃圾桶的那5颗全新的2016电池,都是被这猪队友测试仪害的……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起夜尿,路过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夜尿,路过瞅一下

好好尿,别尿歪了,尿马桶外面会被媳妇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好尿,别尿歪了,尿马桶外面会被媳妇吼的

船长半夜嘚嘚色色的不怕会被打?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啊

网友:
学习了,升压供电到芯片

网友B:
此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这是重大事故,必须扣鸡腿

网友C:
这种古老升压ic还有一包,就是不知藏在哪了~

网友:
蛄蛹这么写啊

网友:
这玩艺比万用表方便

网友:
我就看你嘚嘚嗖嗖

网友:
你辣么多的表居然不复检 流弊朝天..............

网友:
元老,我马上快递一只垃圾桶给你,以后碰到这情况,请把整板电池就往垃圾桶里扔,我会定期上门收垃圾的。

网友:
三更半夜的
看来电子产品要定时加加电才能保证他耳聪目明

网友:
对于这事,我只能说干的漂亮

网友:
如果是天球电池,没电也正常,前面一板2032的,放了一段时间,有几颗低于3V。

网友:
这下得把仓库翻个底了
我觉得16脚的那块东西最好补焊一遍,它会跳的

网友:
几毛钱还包邮,真不错,我的iphone5s也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古老升压ic还有一包,就是不知藏在哪了~

是不是以前修bp机的那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