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充电器加装电流表

楼主(2021-05-05):
近日闲来无事,突发奇想给家里的充电机加个电流表,正好手头有个闲置的转转速表,先改表盘16安的量程够用了充电器面板开孔开这个孔可费劲了,18般刑具都用上了用磨光机切完后用这个磨头慢慢修圆的,过程太酸爽了分流电阻用的2.5平方铜线,阻值的确定采用的笨方法,先用万用表电流档对照然后调整这个触点改变阻值,至此电流表加装好了

网友A:
1/8分度值的表盘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B:
表盘先用尖笔画刻度,反复试验做到刀刀压线,然后,量角器圆规直尺,用铜版纸画个表盘。或者用电脑画一个打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分度值的表盘还是第一次见。

电动机调速器转速表

网友C:
好想看看这转速表的背面,什么原理测试的 跟普通电流表一样吗?

网友: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DIY…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想看看这转速表的背面,什么原理测试的 跟普通电流表一样吗?

就是个电压表,串的电阻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盘先用尖笔画刻度,反复试验做到刀刀压线,然后,量角器圆规直尺,用铜版纸画个表盘。或者用电脑画一个打 ...

瞎弄的

网友D:
楼主还不如直接买个6.5包邮的85C1指针表头,然后扩大下量程。不在乎小钱的可以直接买量程比较大的

网友:
电压表改的电流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不如直接买个6.5包邮的85C1指针表头,然后扩大下量程。不在乎小钱的可以直接买量程比较大的 ...

就是图个玩